为0618做了把机夹刀!

楼主(2012-09-12):
学习论坛大虾做了把c0618的机夹刀,第一次做,试刀效果极好。
推荐大家做个。6x6的。
在螺丝店买了半节7x8的键槽。很便宜要了我3元。我磨了一下。
做完后刀粒进刀大了,晃动。然后又加了个螺丝垫片

隐约能看到两螺丝眼。

网友:
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有啥联系 小刀片不用上面加压帽吧,我做了很多刀杆,都是只有中间一个螺丝,操作中从未见过有松动的。

网友:
不错有空也做。

楼主:
第一张是试刀车的台阶。win_win老大我的刀位是手锯锯的。可能是锯的不太到位引起松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张是试刀车的台阶。win_win老大我的刀位是手锯锯的。可能是锯的不太到位引起松动。

大家都是玩家,别叫老大
有间隙的话加铜片填上间隙也是个办法。我第一次做刀杆时也是螺丝位打偏了点,垫了铜片。

网友B:
这个TN刀片就是传说中可以用6次正刀,6次反刀,然后磨磨,又可以用6次正刀,或6次反刀的,无比合算的神器么?

网友A:
对的,就是做起来稍微麻烦些,有个6度的下坡度。做正的还算方便,做正反刀就会有2个面存在坡度。这型号刀片做重切削不是一般的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TN刀片就是传说中可以用6次正刀,6次反刀,然后磨磨,又可以用6次正刀,或6次反刀的,无比合算的神器么 ...

豬倒大兄一片買1.5元
用六次就夠本了
別再磨了啦
磨的時間加上磨掉的鎢鋼重量不划算的
壞掉的刀片存起來還可以賣不少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豬倒大兄一片買1.5元
用六次就夠本了
別再磨了啦

老糊涂,他不是猪八戒。

网友:
第一张图咋感觉像狗啃似的,好大的振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是玩家,别叫老大
有间隙的话加铜片填上间隙也是个办法。我第一次做刀杆时也是螺丝位打偏 ...

刀片伸出太多容易崩刀
但你墊了銅片吸震
所以應該還好
這種吸震刀車出來的尺寸會不太準
但diy足矣

网友A:
老蒋,这是俺第一次做的刀杆,确实刀片伸出多了,之后的已全部改进,相同错误不能犯两次。

网友:
修磨修磨外观吧 找张砂纸来磨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老蒋,这是俺第一次做的刀杆,确实刀片伸出多了,之后的已全部改进,相同错误不能犯两次。

相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相机不错

靠,这就是说俺照相技术差呀 不过还是真差,正在恶补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dc拍的

DC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蒋,这是俺第一次做的刀杆,确实刀片伸出多了,之后的已全部改进,相同错误不能犯两次。

你用什么铣刀铣45号钢?
感觉刀很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蒋,这是俺第一次做的刀杆,确实刀片伸出多了,之后的已全部改进,相同错误不能犯两次。

作的不錯呀
寄來台灣給我後
我再拿去yag刻個編號上去就能騙錢了
我還能幫你打上made in taiwan
我從不說謊及造假
車刀本體除外,上面那幾個雷射刻的字本來就是台灣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铣刀铣45号钢?
感觉刀很快

西南立铣刀+仿冒WD40做润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铣刀铣45号钢?
感觉刀很快

刀很快 转速高给进慢刀纹也很细 但是主轴振动 机床刚性显的不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作的不錯呀
寄來台灣給我後
我再拿去yag刻個編號上去就能騙錢了

报告委员长 最近确实有几把刀要发到台湾 林云县远不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报告委员长 最近确实有几把刀要发到台湾 林云县远不远的?

別打錯字哦
是雲林縣啦

雲林在台灣中部
離我住的高雄市不到200公里
台灣很小
島內郵局或快遞
無論是什麼地方互寄
一定都是第二天到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西南立铣刀+仿冒WD40做润滑。

就是那种蓝色小盒子装的,暴便宜的3刃西南铣刀?
我一般买就买一盒10根,6mm的。
不过感觉铣45号不是特别干脆,有点费劲

还是觉得磨磨的合金刀片比较干脆
而且有时候料材质不明,一上去刀就废了
比如铣不锈钢,挂了。。
有次铣丝锥扳手上的那个活动钳口,黑黑的,不知道什么材料,西南刀一上去,挂了。。。
换个合金刀片的,刷刷的

润滑我用机油,还有口水,
就是来不及滴机油,就吐口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別打錯字哦
是雲林縣啦

是的我记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那种蓝色小盒子装的,暴便宜的3刃西南铣刀?
我一般买就买一盒10根,6mm的。
不过感觉铣45号不是特 ...

“铣丝锥扳手上的那个活动钳口,黑黑的.”
那个淬过火的,白钢刀哪干的动哦。要退火或者用钨钢刀才行。
我是铣刀片窝等细加工的用白钢立铣刀。粗铣开大平面的用自己D的刀杆配废数控刀粒干,管他什么材料的统统拿下,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铣丝锥扳手上的那个活动钳口,黑黑的.”
那个淬过火的,白钢刀哪干的动哦。要退火或者用钨钢刀才行。 ...

我就说嘛,看你那个刀纹,感觉和我的合金刀片的效果差不多,
而且应该刀片也是磨锐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对的,就是做起来稍微麻烦些,有个6度的下坡度。做正的还算方便,做正反刀就会有2个面存在坡度。这型号刀片 ...

winwin用的是什么车床啊?

网友F:
抛砖引玉呀......  win大师作的就是着眼呀!楼主的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winwin用的是什么车床啊?

是0625,刚出了,现在寻觅心意小车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抛砖引玉呀......  win大师作的就是着眼呀!楼主的也不错.....

别叫俺大湿啊,俺就小P民一个。车床铣床统统加起来操作时间也没个200小时,纯属瞎玩呢。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看着真专业。

楼主:
黑了。小的刀是做了个内6度的刀,度数是自己目测的。

又自我发挥做了个内孔刀。哪个弯是在夹在台钳上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