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sama 90E 电子设备---求指点

楼主(2012-09-12):
各位兄弟,下午刚入手kasama 90e 无副翼版,求指点电子设备搭配!
现有:bls255hv x3 (也是跟机一起买)-不知力量够否,如不行,有何推荐?
k牌80+hv
cgy750
打算入手k牌moto 不知入700-45kv还是入700-52kv好?长轴还是短轴?
求解答?谢谢!

网友A:
90级电机,80A的电调不够的。打底120A。K牌高级货电机没用过。其他没问题

楼主:
那电机用700-45还是用700-52? 长轴还是短轴?

网友B:
kasama
机皇啊

楼主:
还是没人回答

网友C:
如果飞低转速航线和优雅3d为主,推荐 pyro 45(低KV值,转速低一点,扭力更大), 如果要暴力一点,那就pyro 52(高KV值,高转)
如果飞机能装下,就选长轴的版本, 因为K没有单独卖轴的,长了可以弄短, 短了就只有买新的,返厂也不给换长轴的.

楼主:
主飞航线,f3c的话,推荐700-45吗??配多大桨?690mm还是710mm??

楼主:
现在只有k牌80+hv,按上面的飞法,够吗?

网友D:
休闲飞,够了。
690 710 都行。
KV看电池,12S 45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休闲飞,够了。
690 710 都行。
好,感谢,决定用700-45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