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量版X7十字盘安装问题!

楼主(2012-09-12):
大家的限量版X7十字盘,是不是打好螺丝胶了,我想拧开上胶可怎么也打不开,十字盘上的球头拧下发现有螺丝胶。

网友A:
打不开就别打了呗.

网友:
我没拆开十字盘,出厂应该打好胶了

网友B:
应该是有螺丝胶 不过我的十字盘上面那个4个螺丝没有螺丝胶 你最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有螺丝胶 不过我的十字盘上面那个4个螺丝没有螺丝胶 你最好看看

是的 四个小螺丝 已经上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四个小螺丝 已经上胶了

ok那就好,反正检查那没有螺丝胶就搞就是了,还有注意弄主旋翼拉杆的时候,球头口不要划丝,我的没上好,从新买球头扣了,如果你这个前面的部分没上好一定要换新的不要犹豫,要么会飞着断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ok那就好,反正检查那没有螺丝胶就搞就是了,还有注意弄主旋翼拉杆的时候,球头口不要划丝,我的没上好, ...

嗯 球头扣很容易滑丝  这两根主旋翼拉杆的长度 在多长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球头扣很容易滑丝  这两根主旋翼拉杆的长度 在多长合适?

这个我还没有试,我觉得可以直接拧到头吧,这个地方承受力量还是蛮大的,一定要能紧则紧,如果螺距不够就把底下的3个连杆距离调整就好了

网友C:
X7庆功版十字盘球头都应该是上了胶的,我逐一拆下来了,都打过胶,十字盘后盖也试图打开,我有个泰世专用的扳手,也拧不动,估计也是上胶了,所以就不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还没有试,我觉得可以直接拧到头吧,这个地方承受力量还是蛮大的,一定要能紧则紧,如果螺距不够就 ...

明白!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X7庆功版十字盘球头都应该是上了胶的,我逐一拆下来了,都打过胶,十字盘后盖也试图打开,我有个泰世专用的 ...

是的,费了好大劲也没弄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多谢了

嗯 大家一起慢慢装 遇到问题一起解决 现在头疼接收电 直驱 还是用在12s直接接上bec。。。 后者轻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嗯 大家一起慢慢装 遇到问题一起解决 现在头疼接收电 直驱 还是用在12s直接接上bec。。。 后者轻点。。。 ...

我选择了bec 7075(30克直接接动力电,比接个2s重量小) vbar还是用原厂的x7适合小vbar 我问我们这里的总代理的 给大家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选择了bec 7075(30克直接接动力电,比接个2s重量小) vbar还是用原厂的x7适合小vbar 我问我们这里的总 ...

BEC确实很方便,小巧,但是也有强烈的电磁干扰,输出的电流也不纯净。黄V8我出掉了,准备换大V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不开就别打了呗.

YT机我也是这样子搞的

网友:
装机注重每个细节,是我的话还得拆下来重新打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