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飞 发现WKM白灯频闪

楼主(2012-09-12):
最近新做机架 轴距800 4830电机 1447碳桨 5300  6S电池 起飞重量4KG 飞机基本感度横滚 160 俯仰 160 航向140 飞行时总现白灯
这是姿态问题还是怎么的 或者感度问题
付飞机图片一张

网友:
图片在哪

网友:
4830电机吧~~我最近白灯也老闪!

楼主:
是不是因为桨太大的原因 或是感度问题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
云台设计的不错

你的16的管子弱了,导致臂震动大,建议使用22mm的绝对没问题

网友:
航向高了
亮白灯是累积误差过大,小心炸机
发现亮白灯就要悬停一下。他飞控自己稳定一下,不能很容易炸机

楼主:
发现白灯亮是 GPS定位误差非常大 差不多在5米范围内飘
管子现在是没有办法换了
不知道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网友:
应该是震动太大。切到手动模式,看看问题是否依旧;如果还是震动较大,换个小桨试试。

总之,一旦频繁的出现白灯闪烁,就不建议继续用atti/GPS模式飞行了。

网友:
正常不显的

网友:
楼主的云台是亮点哟,迷你小斯。

网友:
我的ACEONE最近飞也是平闪白灯,还找不到星,手机GPS都找到10颗星它还找不到,搞得我只有飞手动。

网友:
补充一下,我的WKM最近也是白灯很多,机架和浆都没变动过,振动也不大。

楼主:
是不是要将固件刷会低一点的版本会好点 大疆网站上还可以找到低版本的调参软件
明天打算试试

网友:
跟帖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