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了桨保护器的电机可以改用桨夹吗?

楼主(2012-09-12):
入了朗宇X2204,跟来就连桨保护器,可以改一下变为可以装上桨夹吗?  要换轴?  还是用车床把保护器车去?  有人有经验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A:
你把桨保护器卸掉,看看能不能装上桨夹。

网友B:
用短的桨夹可以

网友C:
把轴换长点应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桨保护器卸掉,看看能不能装上桨夹。

卸不掉,跟轉子一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短的桨夹可以

可以說明清楚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轴换长点应该就行了

怎樣換軸的?

网友:
无刷外转都差不多的装卸
、电机尾部有个卡簧取下来就能吧外壳取出来。然后把那保护器的螺丝取掉
轴应该就能取下来了 如果还不能取就用东西小心的吧他敲下来
一切就ok了

网友:
这轴是变径的
没事别用桨夹。
用桨夹除了好看,没别的优点。重很多

网友:
这种电机不太合适装桨夹的.,,.好容易就把电机外壳搞弯.刮到铜线,.报费

网友(2014-06-08):
习惯用桨夹,但不能拧的太紧,否则高速折断,但也不能太松,否则打滑。

网友:
把外壳拆下来,锯掉护桨器,换个长点的轴,这个电机也有,到时它的护桨器太短容易飞桨,有空再这样改

网友:
换轴吧! 2212和2216的轴!

网友(2014-07-27):
我暴力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你的电池放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