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里的磁铁断了,如果粘上还能用吗?

楼主(2012-09-12):
电机里的磁铁断了,是三洋H-300-30直流有刷伺服电机,今天买的,拆开后看到,由于进水了,转子和定子磁铁锈一起了,所以敲下来了,发现4组磁铁有1组断了4段,可以重新粘上用吗,请高手指点下,谢谢了,粘上会有影响吗

楼主:
电机很大,想用作主轴驱动用,还带了个好多线的编码器

网友:
磁铁断了会多出两个磁极来

楼主:
这个知道,是想问下,如果粘上可以用吗,才是大问题

网友:
正常情况下是不可以的,磁铁断了再怎么粘,也会互斥,所以这几个磁极不会有效果的。

网友A:
这个问题还不好办。。。不是已经坏了吗???     结果无非两个。。好  和  坏
用什么胶水粘才能粘的稳知道了。。。就粘上不就行了。。。不粘肯定是坏的。。。粘上还有好的希望。。。
粘上答 案就知道了。。。。
我认为能行。。。。道理懒得讲。。。什么NS啥的。。。实践出真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还不好办。。。不是已经坏了吗???     结果无非两个。。好  和  坏
用什么胶水粘才能粘的稳知道 ...

有道理

网友:
估计是不能用了  如果没断 沾上就行了  电动车的电机磁铁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用AB胶先把磁铁粘好,在粘到电机壳里一样使用,坛里不少朋友做无刷电机,转子的磁铁不够长是用两个磁铁粘到一起的.

网友:
只要粘的好,绝对能用,性能无减。

网友:
能用,但性能有没有以前的,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
看粘接的技术了

网友:
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