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轻木机装机问题

楼主(2012-09-12):
最近买了架莫诺30E的轻木机 看到里面的舵面上的舵角 和
舵机
安装座需要用几片轻木沾起来 才能装舵机,不知道用什么胶沾呀? 卖家说502 我怕强度不够 不知大家用什么

网友A:
502 嘛 快 也可以 要不就白胶,环氧树脂都可以.

网友B:
除开浆糊,什么胶都可以

网友C:
白乳胶或者UHU

网友D:
502足矣 注意量少一些

网友E:
推荐AB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