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玻璃用什么磨片

楼主(2012-09-12):
磨玻璃的话,用什么磨片好,现在用金刚石砂轮磨,磨出来的惨不忍睹,边缘破碎状,高人指点

网友:
有目数很高的金刚砂电镀盘的,用于珠宝切面用的,一片20-30左右,最高有五千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00以上的砂纸效率太低了吧?我试过拿800目的砂纸+砂纸机磨钢,半天没磨掉一点,但磨掉的部分近似镜面效 ...

600目以上的只剩下抛光的作用了
一般台灣模具業一般常備到12000目的鑽石粉
抛出來比鏡子還亮

网友:
可以磨的

网友:
实际看你磨什么东西了,这个是关键,我磨手表玻璃是用砂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各种号数的砂纸,抛光用一千二百以上砂纸加水或油打磨

1200以上的砂纸效率太低了吧?我试过拿800目的砂纸+砂纸机磨钢,半天没磨掉一点,但磨掉的部分近似镜面效果了

网友:
都是些高人,我曾经用角磨机加抛光片,将一个心爱的回转台面玻璃磨裂了,估计是温度太集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找

不用找,电度的金刚石割片满街都是,我以前就用这种金刚石割片切割过90mm的放大镜,切割了两片再拼合制作头带式放大镜,只要转速慢点再加水磨就成。

你可以看看我以前写的帖子《 在地摊上买了2元/面放大镜,D个头戴式的
网址: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3516&extra=&highlight=&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2000号或以上的金钢砂磨盘吗?

这就是‘答 案’,

我找找

网友:
1。用电度金刚石的那种砂轮或磨片,加水磨。2。用碳化硅(绿色的)砂轮磨,但是砂轮要整的很圆不跳动,加水也能磨,不要用太大的力。3。到配眼镜的店里看看,他们专用磨镜片的金刚石砂轮机,以及磨制方法。

网友:
金刚石砂轮太粗了,你可以先磨一个倒角,这样崩边小很多。

网友C:
  你有2000号或以上的金钢砂磨盘吗?

这就是‘答 案’,

给你个提示:玉器打磨工具.........

网友B:

各种号数的砂纸,抛光用一千二百以上砂纸加水或油打磨

网友:
这个问题找老申呀!他精华贴里有答 案的。

我在砂轮上磨过。主要是你要控制给进。给进大就相当于撞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