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通电后第一次起飞后一分钟左右像熄火保护一样降落,降落后再次拉油门起飞正常,

楼主(2012-09-12):
同上,我的是亚拓450pro 3GX,电池是双天的,一开始以为电池问题,后来改用双天的还是这样,后来第二次启动就非常正常,我调的是定速norm模式第一点油门位0,后面四点是75,然后3D模式下油门85一条平直线,有时候感觉输出转速也不均匀,电调已经设置成定速模式了,求解,为什么第一次会自动熄火

网友:
电调的问题,换个电调试一下吧。

网友:
35的定速貌似不是很好,大一些的yt电调还不错!

网友A:
我也有此遭遇,35X电调。设高进角。3D一分钟就熄火,后来设成中进角没出过问题

网友:
电机和电调之间的插头,看看是不是都很紧。如果有一只有点松就换掉。

网友:
看下大齿是不是很紧,导致电调发热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此遭遇,35X电调。设高进角。3D一分钟就熄火,后来设成中进角没出过问题

你有没有好一点的450电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好一点的450电调?

没有,人太穷了

网友:
电压截止电压保护设置为 低截止电压     电机进角 为 中进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人太穷了

不是哦,我打太快没有表达正确意思,不要意思,我是说,有没有好一些的电调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哦,我打太快没有表达正确意思,不要意思,我是说,有没有好一些的电调推荐?

说实在的,亚拓电调就很不错了,那个缓起动叫个爽。什么铂金啊扯蛋的。

网友:
个人觉得,铂金啊,中特威啊,都要比亚拓的好,飞久了你就知道,其实缓启动都是浮云。

劝楼主早些换了吧,如果硬是要用也可以,选择直升机1模式,不要定速,35X的定速就是鸡肋。 那样的话可能还可以撑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