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精彩视频与图片
请教坛内高手,怎样用手机看坛内的视频。

楼主(2012-09-12):
听说用海豚浏览器可以看论坛的视频、下 载了一个可还是看不成、敬请高手指点、上班没电脑可看、只有手机可以看看帖子。

网友A:
你用什么手机?苹果的话就不能看了,Android的就可以把论坛模式换成电脑版的就行了

网友B:
买一个i9220或9300一定能看

网友C:
强烈建议管理员把论坛用HTML5编写,这样视频就可以看了

网友D:
看视频建议买HTC,比三星的好

网友E:
我用uc,视频直接看,但一般看标清,高清的会卡,手机是htc g11

网友F:
我也是用UC,但有些不能看.

网友G:
用爱疯的看不到呀!

网友H:
没改版前的最后一个月我用5800都可以直接看不知贝才神怎么搞的

网友I:
用安卓直接点击flash,连广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