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cnc

楼主(2012-09-13):
usb cnc

DIY:Here you can download schematics, pcb, firmware and software - everything needed for DIY build.
DIY controllers are same as assambled Mk1 from my shop - no differences.
You are encouraged to build larger quantities for your friends or customers.
Preprogrammed PIC and empty PCB are also availble in our shop.Download DIY resources
Firmware bootloader

Schematic (pdf) - for DIY PCB
Schematic for jog keys (pdf)
PCB (pdf) or PCB (png) 85mm x 123mm
Overlay (pdf)
Parts List
PCB board documentation for purchased PCB
Here are instructions after you program firmware into PIC!
Board description:1 - driver board connectors
2 - aux, flood and mist outputs
3 - +5V power
4 - external reset button connector
5 - internal reset button
6 - limit switches connectors
7 - status LED connector
    (blinks if controller is working)
8 - manual input speed connector
9 - 8 manual input keys connectors
10 - USB connector
11 - USB connector (internal)
12 - Driver enable switch connector
13 - ICSP connector
Silviu created his own schematics. They are available here:
Schematic (pdf)
Schematic for keys (pdf)
Schematic for Eagle (.sch)

网友A:
usb接口板已diy了一个,使用中...

网友:
我就是用USB CNC的
强力围观中!

网友:
我用的也是CNCUSB,围观

网友B:
中间那个大芯片是单片机还是什么啊?

网友:
这段文字怎么这么眼熟呢,哈

楼主:
逛網看到的資料
這方面我不懂
等神人教學

网友C:
我看到的怎么都是英文呀,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那个大芯片是单片机还是什么啊?

是单片机PIC18F4550

网友:
单片机的源程序有吗?

网友:
楼主发成品吧,我先来套试试效果

网友D:
穷人的玩法:

在大海那里买块烧好程序的mcu+注册码,二十几块钱,我运气好,大海人品好,他还送一块pcb,pcb上标有元件值,直接按元件值所示焊上,插上就能工作 。
连邮件,总费用不过五十几块钱。
就一个字:便宜。
就两个字:爽。

时间换金钱【100元的USB电控箱】: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1974&extra=&page=1

网友:
引用 网友D:
穷人的玩法:

在大海那里买块烧好程序的mcu+注册码,二十几块钱,我运气好,大海人品好,他还送一块pcb, ...

现在写好程序的mcu+注册码+pcb好像要78了。。某宝上卖

网友E(2013-08-24):
引用 网友A:
usb接口板已diy了一个,使用中...

你好!问下,你是完全按照官网电路图制作DIY吗?我DIY了个,我使用万用版搭焊了个,就接了电电源,复位电路,晶振,还有指示灯,还有个为了测试引出的X轴输出,其它所有管脚都是悬空状态,联机发现不能正常控制!上电电机就在一直转个不停!不知道你了解这种情况吗/

网友:
好是好,这个上位软件好像要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问下,你是完全按照官网电路图制作DIY吗?我DIY了个,我使用万用版搭焊了个,就接了电电源,复位电 ...

是按官网电路做D...工能正常

另:官网的固件好似不能用(致少我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