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lv开始改数控 龟速进行中........

楼主(2012-09-13):
cad简单画了一下图

先从x轴做起 下料,一个字 “很累”

悲剧 之所以锯的那么幸苦  是因为 锯片铣刀断了

楼主:
联轴器  买到了个2手的联轴器 不知道这种类型的适不适合 先用着

上螺丝套

楼主:
晚上就干了一小时 太吵了 怕邻居过来敲门 还是白天干吧!

把工作台的边上啃掉一块,这样清理垃圾就方便多了

开始做Y轴的连接板, 用厚30的铝板 先掏个装电机的位置。

有个问题,可能是镗刀的刀刃在侧面是以铣削内圆为主的 端面的接触面积稍微大一点就震动得很厉害,想换支数控铣刀试试,不知道用那种类型的刀片适合。还请老师傅赐教

上丝套

试装一下

买来的同步轮内孔电机的那边还要自己+工一下,没有车床悲催了。。。。

到外面车了一下同步轮 总算装上了 发现皮带有点松,看来要加装一个压带轮

另外加装的这块30mm的铝板对y轴有干涉 也要处理一下

楼主:
昨天到广州上空转了一圈 天气不算太好

广州的小蛮腰 上去一次要150 抢钱那

无意间买到日货 喝不喝 纠结中.......口渴呀

网友:
玩具的防毒面具

楼主:
天宝 H68i 激光雷达 航摄仪

网友:
整块铝料掏空,奢侈啊!

网友:
等果子吃

网友:
很漂亮,就是费劲

网友:
楼主是飞行员?有米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改丝?

网友:
我还没开始呢,先来观摩,学习下.

网友:
看着不错 跟帖学习 楼主用的是57还是86电机呢?

网友:
楼主搞航测的?

网友:
不错,这论坛还有天上的参加......

网友:
不改滚珠丝杆吗?

楼主:
电机用86的  丝杠下一步再改 毕竟在家的时间不多 长期在外地出差。

网友:
25 建议改同步带,噪音很小, 翻翻我的改装帖子

楼主:
谢谢楼上建议 考虑到变速箱里面还有更多的齿轮传动  只改变电机这一级的话 不知道降噪效果如何?

楼主:
更新一下进度 z轴还没搞

网友:
支持,等待更新

网友(2013-03-27):
这论坛还有天上的参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到广州上空转了一圈 天气不算太好

广州的小蛮腰 上去一次要150 抢钱那

撒农药去了

网友(2013-07-23):
看来改了好久了~~

网友:
步进电机是86多长的,多大扭力?最近也想改

网友:
兄长干完给个材料明细和图纸吧!我也是25LV的,多谢了!!!mzdymn@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