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发现,感度问题

楼主(2012-09-13):
上次把感度降低了,所以才倒置启动直充天花板,提高感度一切正常,原来低感度,怠速会提高很多,高感度比较柔和,大家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不知楼主要表达什么

网友B:
上过小学没有 语法 语句不通 让人看得懂是关键

网友C:
“高感度比较柔和”这句话基本是错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高感度比较柔和”这句话基本是错误的

楼主:
可是都验证在我的机子上了

网友E:
继续排队排

楼主:
你们可以试试,怠速在低速时,你把垂直感度从高感试飞后,再下调,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试者可有炸机的可能,,,,,,

网友F:
刷新版2.02固件了没?是不是新版的固件才这样的呀?

网友G:
难道搬杆解锁后油门直接就是自动达到了50%以上了?

网友H:
我也不知道怎么,我的感度调到180才会很好操作

网友I:
没说到点子上去吧

网友J:
我的是2.02版本 在家客厅飞 没有你那样的感觉 感度是默认值
我刚飞四轴不久,我个人感觉:感度相对较低时 动作更缓和些 因为反应迟钝, 感度高时,更加灵活 相对稳定度不一定好
但是,你如果做大动作 必须感度高吧 我试机器的时候觉得感度低的反应慢 如果大动作有个延时性 高感度可能更适合这样的大动作
以上仅初学者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