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的软轴王管和铜管之间是怎么配合的?

楼主(2012-09-13):
大家的四氟王管和铜管之间是否要有些配合间隙的?我手里这套船所配给的四氟王管和铜管之间是很紧很紧的,以至于插进去都很困难,想来肯定是不对的啦,但不知道正确的配合应该是怎样的?另外 我的软轴和王管之间的配合还算是可以自由转动的,但也没有什么间隙,不知道这个两个地方要配到怎样的一个标准才算是合适?  说明偶是第一次玩软轴的船,附上图片方便参考说明。

网友A:
最好是沾一下,不过铜管弯了以后,王管也不会转动。

网友:
不是说软轴船玩的时候要往轴系里加点机油吗??

网友:
王管需要转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沾一下,不过铜管弯了以后,王管也不会转动。

请教下,用什么胶来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用什么胶来粘?

乐泰 401 软性胶

网友C:
沾上了你更换王管怎么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乐泰 401 软性胶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沾上了你更换王管怎么拆?

沾一点就行了。全沾上只能换铜管了

网友:
貌似和我一样的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用什么胶来粘?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 如果你的轴是4mm的 那么去买一个5mm的钢珠 从王管一头按进去 然后用软轴往另外一头穿 穿过去以后再穿回来来回几次 你的王管绝对很顺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