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 02s 接收器的天线那么短,而802的那么长还两根?

楼主(2012-09-13):
都是一个妈生的,为啥差别那么大呢? 那02s的接收距离不是要短很多?可以把02s的那个短天线加长否?

网友A:
你02S想要飞多远啊,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02S想要飞多远啊,没必要

200-300米 总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0-300米 总可以吧?

哥们,你眼神真好,450飞50米都不怎么看的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眼神真好,450飞50米都不怎么看的清了/

哈哈,没飞过 450, 主要看到devo10控上写距离有1000米

网友:
那么小的飞机带着望远镜飞吧

网友:
这么长的天线...不知装机时如何安置

网友:
这天线跟我的接收机比起算长的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没飞过 450, 主要看到devo10控上写距离有1000米

JR的RG831B天线也是这么长的.

网友B:
接收信号的只是最后面那一节~~

网友:
2.4G接收天线末端3CM是内芯,这个不短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信号的只是最后面那一节~~

哦,长的都是屏蔽线,裸露的才具有接收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长的都是屏蔽线,裸露的才具有接收功能?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300米 总可以吧?

我有两次飞远的经历。
一次飞过200多米的距离,实在看不清姿态吊树上了,找了快一个小时,差点没捡回来。
第二次飞出去大约有100也许不到,凭感觉飞以为是对尾,结果飞了10多秒感觉远了才改对头方向打舵。很幸运是飞回来的。

我觉得,这个天线的长度应该是够了。

网友:
不是天线长,是馈线长,裸露在外面的那一段才是天线,所以,02S的天线和802的天线是差不多长度的。

也不是天线长就飞得远的,天线长度和波长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