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一个问题:三角翼全向矢量,怎么样只用2个舵机就实现。

楼主(2012-09-13):
三角翼如果是全向矢量,怎么样只用3个舵机就实现。

4个舵机的方案,大家都会(副翼2个,矢量2个),问题就是只用3个舵机,怎么实现?

网友:
就XY方向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也就是一个控制左右,一个控制上下,两个同时动的话上下左右都可以实现

网友:
三角翼 不太可能吧  普通 布局 还有可能 升降 共用就行

网友:
告诉你 我早试过了 不能PS   遥控器混控功能好的话 貌似可以
PPS 某些情况下也可以 搜搜我的帖子

楼主:
我想过了,有可能的。

副翼一个舵机,升降一个舵机,副翼和升降用机械混控。升降舵机和尾舵机串联矢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过了,有可能的。

副翼一个舵机,升降一个舵机,副翼和升降用机械混控。升降舵机和尾舵机串联矢量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7323
我以前的帖子 后来还实践了 没成功
问题出在精度上 你要能保证精度的话估计是没问题 的

网友:
后来实践的帖子找不到了 大概意思就是你上面提出的 机械混控

楼主:
看来,4个舵机是少不了了。

网友(2012-11-10):
来学习了,
就想不通,为什么不多用一个舵机呢?

网友:
肯定是2个舵机在控制矢量,只是你忽略了一个舵机的存在,前轮转向舵机,引一条拉杆到后面控制矢量的左右,尾舵机(也就是你说的那一个)控制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