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450空中失动力,特来提醒同胞

楼主(2012-09-13):
450,没飞多长时间,刚开始飞真机,经验不足吧,之前炸过几次,今天突然飞着飞着飞机无动力了,好在悬停,只给大浆磨掉一点皮,查明原因发现是因为电机齿轮松动,打滑造成。

特来提醒,以后炸完要仔细检查一遍呀,不能坏哪修哪啊

网友:
最安全的办法是,一旦炸鸡,换全套新的。

网友:
一般都会在电机齿轮螺丝上打胶,松过一次后,直接滴了502,反正一般也不会换齿轮,实在要换拿火烤一烤也就松了

网友:
这个要注意了

网友A:
我都等了好几天了 模型店也没给我打电话通知有货  450电直 不知道什么牌子 2300+ 麻烦问问 可以入手吗

网友:
感谢楼主提醒,特别是450级别,要经常检查螺丝是否松动,不然空中出现事故,白白的浪费大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等了好几天了 模型店也没给我打电话通知有货  450电直 不知道什么牌子 2300+ 麻烦问问 可以入手吗

...连牌子都不知道怎么入啊?至少问问空机,还有舵机、陀螺仪、接收型号什么的,不然很容易被坑

网友:
一定要问清楚配置啊!!

网友(2013-01-17):
LZ这种情况可能是安装时忘了打胶,电机齿轮逐渐松动。
这种情况只能在装机时控制流程,平常很难检查出来。

网友(2013-03-21):
很好 受教了~~~~~

网友:
学习了,炸后全面检查.

网友B:
学习了 以后要注意哦

网友C:
2300+差不多可以搞个山寨450

网友D:
说的啥啊,谁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