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十字盘调平器还要精准的调斜盘方法,绝对0误差!█rwfy

楼主(2012-09-13):
由于斜盘调平器有误差,转120度以后就不平了。
附上此方法,
只要主轴是直的,绝对0误差
需要的工具:
主轴限位、大桨螺丝、可弯曲有强度铁丝、袜子夹。

方法:
用大桨固定螺丝把主轴限位固定在主轴上,把捆线铁丝固定在螺丝上(有一定强度,但可以形变的铁丝),调节铁丝长度,转动主轴调节。

嘉迪450 更换台阶台阶主轴以后。0螺距可调平混控臂,负螺距不被限位干涉!
好用记得帮顶,我的有副翼调出来以后,一点双桨都没有,没有任何震动,陀螺度感全打最高。爽啊~~

觉的好的,请给鲜花

网友A:
我表示我没看懂怎么弄!

网友:
夹个表头就可以精确到0.01MM了

网友:
表示能行 简单

网友:
我靠,最近也在调十字盘,调完后两桨螺距都不匹配,正好适用此方法

网友:
简单的方法。其实有现成的工具的,十字盘调平器

网友:
好方法,怎么没想到呢!简单实用,给力,给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表示我没看懂怎么弄!

操作一遍你就懂了,你就知道这方法的好处了。不用感谢我。呵呵

网友:
回头试试看

网友:
是个好办法,俺去把百分表夹上。精确到0.01MM

网友:
这方法靠谱 必须顶

网友:
很不错的想法

网友:
呵呵,居然买了个这么骚的头罩。周末带出来帮你炸。

网友:
方法可以,不过铁丝弯的够抽像,其实十字盘平不平关键在试飞时看感觉,配好重心,很简单,最难调的就是舵机的一致性不好时,要分别调整三个舵机对应通道的输出量,让十字盘总行程内都保持水平,当然高档舵机或PRO结构的会好一些吧

网友:
简单方便,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