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了个60000UF的电容,想做个焊电池的点焊机,不知道可以不?

楼主(2012-09-13):
如图,谁有做电容点焊机的电路图?给一份试试看。

网友A:
最开始我也以为点焊就是瞬间放电

后来买了一个菜知道点焊其实是可控放电

最大电流,放电时间,比较高级的还控制放电波形,所以电容不过是一个邮箱,离DIY汽车还比较远

看这人家工厂做的焊点,真叫个漂亮,可望不可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开始我也以为点焊就是瞬间放电

后来买了一个菜知道点焊其实是可控放电

看别人拿块锂电都可以做点焊了,我这个怎么也比那锂电强吧。

网友:
点焊低电压大电流,我以前做点焊用五百瓦变压器次级用零点一铜皮二十块叠绕一圈做的,用定时电路控制初给供电

网友:
很久前就有这个想法了,只是一直没有动手
感觉是可以的,但还要实践测试,精神上支持楼主

网友:
放电的时间是不可控的,不能做点焊机。

网友:
估计不行,单个电容的极片能承受的电流不够,电容储能式点焊要用多个电容并联来提高输出电流,想做的话可以参考这里http://bbs.yleee.com.cn/viewthre ... =%B5%E3%BA%B8%BB%FA

网友:
这个电容储能不少,可是大电流放电,会瞬间将电容引线烧断。。。

网友:
要多个电容并联才行,单个极板不行

网友B:
低压焊接,我有点纳闷,难道就仅仅靠那点接触电阻来完成热量转换,来焊接?

网友:
这个要算下电容的储存能量,这个能量不仅和容量有关还和电压有关,5V小了点,我有6个15万UF35V的都不敢弄,觉得能量小了,呵呵

网友C:
送三个老美的电容,有没有人要呢 邮费自理!需要的联系我

网友:
楼上好人,用不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送三个老美的电容,有没有人要呢 邮费自理!需要的联系我

油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压焊接,我有点纳闷,难道就仅仅靠那点接触电阻来完成热量转换,来焊接?

就靠一点电阻利用低压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油浸?

不知道啊 应该是的,电器里拆出来的

网友:
这个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