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切换了模型后,开机显示THHLD····

楼主(2012-09-13):
D7,切换了模型后,开机显示THHLD,一般来说就是把HOLD关掉即可正常启动,但这下怎么搞也不成器。原来把HOLD开关改成了GEAR开关,用GEAR开关来实现熄火功能,但是切换了模型后,无论是HOLD还是GEAR都不能把熄火关掉···望高手解答

楼主:
在线等,大家都来分析分析

楼主:
没人碰到过吗?

网友A:
确定你控上的的所有摇杆和拨杆都在起始位置?

网友B:
开关全部归位到0看看

网友C:
我怀疑你把熄火开关和3D开关都没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