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助,华XX 4通控 怎么玩模拟器

楼主(2012-09-13):
请大家帮帮我
小弟有个 华XX 4通控(就是那种没有屏幕,最老的那种,是用来飞 华XX 4# 的控) ,买了个模拟器,但怎么也不认我的控....
借大哥的一个图,请这位大哥别介意.

请大家帮帮我,谢谢诸位了.

网友A:
很明显这个控不支持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这个控不支持模拟器

这控不支持模拟器是吗???可是它后面有模拟器口呀。
小弟不解。

网友B:
那是充电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充电孔吧

有2个空,一个是充电空我认识的,另一个是模拟器空(上面可以插上模拟器的转接头)。

网友:
你试试咯

网友C:
不过为什么奇葩的四通遥控器还会有3d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为什么奇葩的四通遥控器还会有3d开关。。

我试了,但电脑不识别我的控.
我是把狗+转接线+控.但电脑就是不识别.
小弟不知道怎么设置.请各位大哥帮帮我.

楼主:
请各位大哥帮帮我.

网友D:
4#控奇葩,模拟线定义和标准完全不一样。只能拆控找PPM输出线了。老FM控都能找到PPM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4#控奇葩,模拟线定义和标准完全不一样。只能拆控找PPM输出线了。老FM控都能找到PPM线

请大哥,再说的明白些可以吗,小弟不太懂,怎么找ppm线,谢谢大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