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庆功版组装的问题

楼主(2012-09-13):
我的X7已经全部装好,就等BEC到了以后调试了,几个问题大家帮忙看看

1、主轴限位器:X7的主轴限位器,是一个很粗的箍套在主轴上,两条螺丝需要很大力拧才能不上下滑动,是不是都这样?会不会有问题?
2、大齿盘离机身非常非常近,特别是把电机护板撞上以后,感觉那间隙只要一根头发丝那么小,转动倒是没有干涉,但是也有点担心!
3、脚架滑翘居然没有胶圈,是不是应该配上4个,关键是用多大的呀?
4、庆功版配的是天蝎星130A OPTO版本,没有BEC,需要单配BEC,这倒是有好处,外置的总比内置的保险,配BEC是不是必须用支持高压的?我就从BEC把7.4v输出到接收,舵机全由接收供电行不行?

网友A:
1.主轴限位器就那样,一定要上紧
2.我的也是这样,而且尾前伞齿在默认位置间隙偏大,我只能把尾管整体提前减小间隙,尾管提前一定要用螺丝通尾管,否则容易滑动。
3.无所谓,有顶丝不影响。
4.bec输入电压尽量低压,比如2s或者3s锂电通过bec降压比较安全,直接50v高压对于任何bec来说风险都比较大,而且动力电万一掉电直接就没控制了,也比较危险,尽量单独bec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主轴限位器就那样,一定要上紧
2.我的也是这样,而且尾前伞齿在默认位置间隙偏大,我只能把尾管整体提前 ...

谢了!

网友:
2、完全没问题,电机护板上有个限位孔固定,护板不会移动,至少不会接触到大齿盘
4、直接用2S接收电接大VB驱动HV舵机,省钱不算还好布线

网友B:
2s电池不能直接接min-vbar么?必须接大VB?

网友:
引用 网友B:
2s电池不能直接接min-vbar么?必须接大VB?

完全可以

网友:
我的就是2S电池直接接大蓝VBAR,用的6208接收

网友:
2S  搭配  GAUI VBAR   正常使用飘过`

网友:
OO════∩════
     ╭╬╮          ◢
.▁╭▅▆▇□□█▇▆▅▄▃▂▁(╳)█╮
 ╰═▃_我坐专机来▁∠════▔▔▔
    ╙O   ╙O 看你啦!

网友:
好飞机,慢慢装

网友(2013-01-14):
直驱+大电流开关

网友:
X7 没有滑撬胶垫,  令人较错愕。
如经常在水泥地面起降,甚至喜欢小滑行,塑料脚架很快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