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请教

楼主(2012-09-13):
只看大图
提示:

网友A:
做主轴还是做驱动

网友B:
这么小,做主轴可能不行。

网友C:
做驱动应当没问题,

网友D:
这个电机我也有一个,当地 100以内 收来的,哈哈现在还没转过呢。
电机上说有 0。3N/M。这个力量已是很大了
差不多有 3KG/CM左右啊。不算小了
因为没具体试过。楼主你这个转 起来。手能捏住不?

网友E:
这个太小,扭矩太小,还要手编器设置参数,安川的老款,那个多少钱出?

网友F:
多钱一套的?看成色还行

网友F:
忘了回答楼主的问题了,这个做雕刻机 用小螺距的丝杠,可以将就玩

网友D:
3KG/CM左右啊。不算小力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