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飞越AR6200的朋友请进

楼主(2012-09-13):
大家好,本人飞500,最近入手一个3gx,就去飞越买了一块ar6200接收机,将卫星天线接到3gx上,用着用着那个卫星天线的灯就开始闪,但没有任何接收不良的现象,就是一直闪,不解。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个ar6200主接收机可以对上码,但是拔了电后再插又没有反应了,我是严格按照对码步骤来的,知道先拔对码线再拔电,但就是对上了拔电没有记忆 啊,又不解了。请高人回答。

网友A:
卫星和接收机一起对一次频试试

网友B:
ar6200 要正常使用是要加卫星的
你说卫星闪 是换过电池 没关控 就会闪 如果换电的时候 控一起重起应该就不会闪了·这个是警告灯·

网友C:
控一起重起应该就不会闪了,养成关控的习惯,通电前在开控。

网友D:
如果是飞行下来出现这个一直闪就要检查是不是BEC供电不足了

网友E:
关控再开控。就不会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卫星和接收机一起对一次频试试
还是不行

网友F:
应该是坏了

网友G:
藤椅的正解,如果机子断过电,那接收的灯就会闪的,那是警告,你飞完断电,关控,在飞时候开控,在插电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啦…
也算是一种保护程序吧,防止有些飞机空中有瞬间断电,而你却不知道。

网友H:
卫星闪是接收端掉电,通常就是换电池没关控,楼上有兄弟说了解决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