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电调无法启动

楼主(2012-09-13):
一只xxd电调,开机自检(bbb)三声,推油门不启动,而是进入设置模式(在设置时也没有确认音),关机再开机,推油门仍然是进入设置(b,bb,bbb,bbbb)循环。请大侠帮忙,怎么办?如何设置才能启动?在线等,跪谢!

楼主:
用的是天7

网友A:
进入设置模式了吧! 看看是不是油门通道反了!

网友B:
校准油门行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设置模式了吧! 看看是不是油门通道反了!

正反都试了,还是不启动,一开机就进入设置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油门行程先

请教一下油门行程设置。本人半碗是水。不胜感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油门行程设置。本人半碗是水。不胜感激!

油门打到最高,开控,上接收电。听见滴滴两声把油门关到最小就行了

网友:
有没有确认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打到最高,开控,上接收电。听见滴滴两声把油门关到最小就行了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