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如何设置

楼主(2012-09-13):
新手问个问题,一般如何设置电调?要详细点谢谢!

网友A:
按说明书来,步骤不要做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说明书来,步骤不要做错

說得對, 不過太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說得對, 不過太抽像.

问的也抽像,答的也抽像
每个品牌电调都有自己一套调法.

网友(2013-01-24):
把摇控油门推到最高,调连电机,然后电调通电,电淍响2下再把油门拉到最低再响几下就OK了!

网友:
仔细阅读说明书

网友(2013-11-25):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

网友:
我买来就没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