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Z15G云台问题

楼主(2012-09-13):
请问一下,Z15G云台问题.我现在想给Z15-G的云台固件降级,请问一下,我要怎么样做

网友A:
下 载电脑客户端 链接GCU和电脑,打开客户端,左上角有升级菜单  升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 载电脑客户端 链接GCU和电脑,打开客户端,左上角有升级菜单  升级就行了

我是要降级,

网友:
降级?只升不降。

网友:
刷老版本的固件?

网友:
dji 官网上面有1.0.14和1.0.16下 载相应的调参软件就可以升级到对应的版本。不知道为什么要升级咧? 最新的固件好像挺好的啊!

网友:
跟帖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