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轴承的问题

楼主(2012-09-13):
请问下手板车主轴想换轴承,拆下来好拆,装上去是该怎么装上去的呢?

网友:
找根铁管打进去就是了

楼主:
好像这样打不怎么好使的   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平口钳,开口比主轴略大,把轴承放上边,主轴插进去敲敲

楼主:
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主轴加水管,,,,,,用台钳,,,夹紧,,压入

网友:
台灣的裝法如下
第一個軸承內圈加熱後迅速放入主軸上(注意方向)
這個放進去後就簡單了
再來就是放前端外圈及後面的軸承
主軸鎖緊螺絲一鎖就全部擠進去了

网友:
忘了說
主軸上有個前端蓋
記得要最先放入

楼主:
谢谢 委员长指教  因条件有限 除了加热 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网友:
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委员长指教  因条件有限 除了加热 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还有个糟糕的办法,液氮淋在主轴上

网友:
我昨天刚换了我的手板床轴承,我的轴有65毫米这么粗,找不到合适的钢管,自有那个榔头加个凿子慢慢敲了,左边一下右边一下,终于换好了,最后量了量。轴跳动在0.04这样,二手的这样已经满意了

网友:
楼主用什么方法拆轴承的?

网友:
轻轻进去  不要以为 进不去就黑起劲用力 月用力 越进不去

网友:
加工精度好的话开水烫轴承轻压带轻轻敲击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糟糕的办法,液氮淋在主轴上

然后手黏在主轴上了,因为太冷啦,哈哈

网友:
用油煮内圈约200-30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