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低电平继电器控制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9-13):
我在改造线切割机床,由380V三相,改为220V三相,已经基本改完了,就差一个高频柜对床子发出的停机信号,那个信号是-12V的低电平信号,而且不能直接驱动继电器,所以只能用这个电路了,但不知道能不能驱动的了。。

基本就是这个电路了,12V供电,9012的管子,基极电压在高频柜运行的时候,为0V,停机的时候为-12V,不清楚能不能实现开关控制。。

望万能的论坛给我答 案。。。。谢谢!

网友:
停机信号要输出MA级电流才行,不然用场效应管好了

网友A:
不能。按你的电路,输入电压低于+11.7v继电器就有动作的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按你的电路,输入电压低于+11.7v继电器就有动作的趋势

那我从C级和B级之间加个电阻呢,让B级电压为12V可以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按你的电路,输入电压低于+11.7v继电器就有动作的趋势

9012基级发射级之间应加一个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12基级发射级之间应加一个小电阻

加个偏置电压是不是就可以了??问题对于我很棘手,无线电基础都就饭吃了。。呵呵

网友C:
用光电耦合器嘛!
比如4N25,不就成了。

此型号的光耦,输出端的6脚可以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光电耦合器嘛!
比如4N25,不就成了。

光耦么?-12V也可以么?关键那个输出没啥负载能力啊,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呵呵。。

网友:
基极再加个上拉电阻,0v和-12v都是导通信号

网友C:
光耦可以彻底隔离,电源都可以分开的。
我用的绘图软件较老,右侧的K1便是继电器。
工作原理是:
1、当控制端OV时,光耦1、2脚连接的LED不发光。故光耦4、5脚也不导通。于是,三极管基极为高电位而导通,继电器闭合。
2、当控制端-12V时,光耦1、2脚连接的LED发光。因此光耦的4、5便成导通状态。因而,三极管的基极变为低电位而截至。继电器释放。

网友:
三极管的选择可依据继电器的吸合电流大小,可选9013(300mA)、8050(1A)、882(3A)等型号。

网友:
光耦的输入电流在5~10mA之间,控制端的驱动能力不会低于这个数量级吧?

网友:
全是学电子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耦可以彻底隔离,电源都可以分开的。
我用的绘图软件较老,右侧的K1便是继电器。
工作原理是:

非常感谢啊,我明天就测试。。

网友:
下面的图可以了  输出不可能这么没力的

网友:
都是一帮高手啊。

网友:
用单片机   听话.直观

网友:
对啊,光耦是个好办法。

网友:
加光耦比较复杂,如果要求不是很严格的话,在1楼电路的9012的基极电阻上再串一个12V的稳压管,eb间加个电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