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偿提供450技术支持,新手入门不懂的请进!

楼主(2012-09-13):
本人玩模型也玩了一段时间了,对于普通的设备,以及直升机原理还是相对了解,希望可以帮助到才刚刚入门的朋友,为天C的人民提供下便利~显然解决新手的问题很让人头疼,但为了推广这项让人着迷的运动,没有办法,如有解释不到位的,请老鸟们多多包涵!

网友A:
入魔后总觉得钱不够,咋整?

网友B:
电池的C级是什么意思?比如25C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魔后总觉得钱不够,咋整?

把花在玩飞机和想飞机的精力放到工作上或者其他什么赚钱的地方去,你就会觉得钱还是够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的C级是什么意思?比如25C之类的

C代表放电数,电池的C数越大,飞机就越暴力,打个比方,一个充满电的电池就是一瓶子水,里面的水就是容量,瓶子口的大小就是C数,口子越大放的就越快!

网友C:
为什么我朋友的450..老是锁不住。。而且尾部会金鱼尾。。晃!

网友:
fbl100,mini cp等等小机改无刷,需要在主板上焊什么信号线,那是怎么回事,并且除了电调和电机,还需要mos,这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B:
貌似问的不是450的问题。。楼主知道也回答一下吧,再问个,华科尔的d控飞大飞机一定要换华的接收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C代表放电数,电池的C数越大,飞机就越暴力,打个比方,一个充满电的电池就是一瓶子水,里面的水就是容量 ...

容量*C数/1000=最大放电电流  比如2200毫安时 20C  2200*20/1000=44A  然后查看你自己的电机最大功率,选取合适的电机,电池用的循环和放电电流的大小都会影响最大放电电流。

网友D:
450DFC实用吗,还是传统的好

网友E:
LZ发这种容易被挤爆的贴必然应该是作好心理准备了的~~赞一个,,顺便问一下,,刚好本人准备从v120d02s转450,,看到大机都要配陀螺仪,,为啥d02s上找不到陀螺仪??陀螺仪跟接收机不是一个东西吧??谢谢LZ~~

网友:
450技术质询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发这种容易被挤爆的贴必然应该是作好心理准备了的~~赞一个,,顺便问一下,,刚好本人准备从v120d02s转 ...

02S的是120级小型直机·,它的三轴陀螺仪和接收机集成一体了~

网友:
×宝上199元的450空机新手可以入练手吗?

网友:
楼主不知能坚持多久,先支持下吧,

网友F:
450是有副翼好还是无副翼好?  各自优缺点是?

网友:
02S 120级小型直机 做自旋 是不是比 450要难? 且不好做?

网友:
没米啊···没米啊···没米啊···没米啊···没米啊···没米啊···没米啊···没米啊···没米啊···没米啊···没米啊···没米啊···没米啊···没米啊···

网友:
楼主心肠是好的

网友G:
技术支持包含些什么内容?

网友:
首先谢谢楼主好心   我想问1 都说PRO效率高   在相同电池和飞行状态情况下   飞行时间差的多吗
2 亚拓sport v2值得入吗
3  飞机加了向真机壳可以进行简单的3D吗  不用平常那么猛  飞行时间有5分钟吗?
4 控天地飞真的不好吗   有说好的  又说不好的   我想入九通的   值得吗?
灰常感谢!

网友E:
楼主压力大不哈哈~~~感谢对之前问题的解答,,我再加点压哈~~
1.飞450电池选择30c的还是25c??都是2200mA   3s
2.如何配搭配电机与电池??电压电流差不多就行了吗??其它设备(陀螺仪、、舵机、、接收器等等)对电压电流有没有要求??

网友H:
估计楼主要疯了,我也问一个,我用mB和futaba6203,请问电调信号线怎么接,还有castel cc的两根供电线分别接在哪里!请教

网友:
建议楼主开个群号,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朋友的450..老是锁不住。。而且尾部会金鱼尾。。晃!

检查是否陀螺仪太垃圾!舵机是不是山寨,传动部分是否很紧,有没有有间隙!感度是不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估计楼主要疯了,我也问一个,我用mB和futaba6203,请问电调信号线怎么接,还有castel cc的两根供电线分别接 ...

您这个是高级问题,我也是新手,而且没有玩过你那个,所以抱歉帮助不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压力大不哈哈~~~感谢对之前问题的解答,,我再加点压哈~~
1.飞450电池选择30c的还是25c??都是2 ...

1:新手,练习的话25和30的基本感觉不出来!
2:像真机看是好看,但是要想玩3D就算了,翻肯定是可以翻的,都是炸机成本太高了!
我不建议新手搞像真外壳~搞了你就后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压力大不哈哈~~~感谢对之前问题的解答,,我再加点压哈~~
1.飞450电池选择30c的还是25c??都是2 ...

那个第2回答错了,是其他人提的问题,陀螺仪、、舵机、、接收器要求的电压是4.8-6V,电调会把11.1V降压到6V的!看多大电调由多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450是有副翼好还是无副翼好?  各自优缺点是?

我也是新手,要我说那个个好哪个坏还是可以说,要说上面优点缺点就难了,无副翼新手练习比较容易入手,带点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问的不是450的问题。。楼主知道也回答一下吧,再问个,华科尔的d控飞大飞机一定要换华的接收么

建议遥控器一定要配原厂接受机,这个不解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0DFC实用吗,还是传统的好

DFC好,就是调有点小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发这种容易被挤爆的贴必然应该是作好心理准备了的~~赞一个,,顺便问一下,,刚好本人准备从v120d02s转 ...

接受机是接受机,陀螺仪是陀螺仪,完全是2个东西,小飞机都是集成了,大的就需要高效率的陀螺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技术支持包含些什么内容?

回答一些入门级的简单的问题!~老鸟就不提了,如果有时间随便解答下就万分感谢了

网友:
徐哥你又玩回450啊~~·~~上次的事哦~~~~~~~~~

网友:
谢谢楼主的热心。我也问问我的问题,飞飞小鸡的新手想上450
1。选机:都说要选好几,炸几下换代用的后不是就是山寨的吗,不如开始就飞越或Gartt等便宜货合适?
2。电子:锁尾到底要到啥级别,啥yt的780+520或F520+9257,还是飞越的650+山寨9257就行,或650+F9257
             锁尾好坏对炸鸡有多大影响(不3D的情况下)
3。动力:不3D要6S动力吗,用6S好处在哪
谢谢啦

网友:
你这个机能飞多高。多远。多快,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