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奖旋转是问什么机身不旋转?

楼主(2012-09-13):
没有直鸡一样的锁尾,是往反方向加东西配种吗?

网友:
配种?是靠飞行中副翼抵消,不知我说对否

网友:
有角度的...........

网友:
這個問題沒想過........

网友A:
動力線跟飛機的中心線有夾角,所以不會直接作用在飛機的中心軸線上,不過若動力加大飛機仍會有扭轉現象,這時要靠方向舵跟副翼來修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動力線跟飛機的中心線有夾角,所以不會直接作用在飛機的中心軸線上,不過若動力加大飛機仍會有扭轉現象,這 ...

這個答 案十分技術性, 如有圖解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答 案十分技術性, 如有圖解就更好了

相關的書很多、但家裡沒掃瞄機沒法掃圖上來,簡單的說就是所謂動力軸線的右偏角、下偏角,右偏角跟動力的扭距有關係、下偏角跟翼型的升力特性有關係,同時偏角的設定也不是約定數,跟動力大小以及尾力距(尾衍長短、垂尾設計特性)有關係。成品機人家設計好的玩就是了,真的要研究這問題不是三言兩語說的清楚。

网友:
有點明白了....請問最小的現成epp機(可以垂直飛那種) 尺寸. tb找到的都有 50cm以上. 想玩再小一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