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电直修机是家常便饭,你的修机时间是放飞时间的几倍?

楼主(2012-09-13):
由于在所有的遥控飞机中直升机是最难控制的,因此炸机也就形影相随,大家都来说说玩电直修机时间都占多大比率?
偶刚开始玩时修机时间大大与放飞时间,现在基本处在持平状态。

网友A:
花钱花的厉害

网友:
60%修机,40%飞机机

网友:
以前90%修機,9%調機1%飛
現在99%放飛,1%修+調機

网友:
原来飞450之类 90%修+调 10%飞 每次飞回来不炸也要调整,飞前必须要检查
自从有了mcpx...修机已降至1%....

网友:
修机是放飞的N倍

网友:
修、调机时间为飞行时间的五倍

网友:
真直升机也是保养时间比飞行时间长

网友:
修一个星期,飞1-5分钟不到。

运气好的话,飞几周到一个月,每次4块电池。

上面是450

mini cp 基本不怎么大修,维护就好了。

网友B:
真机载人的维护和飞行时间比是4:1,参考这个时间

网友:
以前修机飞机时间比是9:1甚至更高,现在接近LS所说的了

网友:

修郁闷了,mcpx震动解决不了

网友:
看你怎么玩了,只玩对尾悬停不用修机,玩3D嘛......就说不清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机载人的维护和飞行时间比是4:1,参考这个时间

哪来的数字?

网友:
正在调试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来的数字?

看过一个直升机的科教片,里边是这么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过一个直升机的科教片,里边是这么讲的

没那么高!算上放在那的时间差不多。

网友:
玩的少 修的多

楼主:
看来大家都一个样,有基本相同的经历,呵呵。

网友:
原来9:1还不在少数
现在想了些办法大大减少了占时,但频次没法少,爽飞几个电后总有修修补补

网友D:
起初 修:飞=5:5
现在 修:飞=9:1

网友E:
现在还好了

网友F:
修就是偶尔换炸的太残的零件大桨之类,或者线扯断了。100级

网友G:
呵呵,都一样,还要算上去飞场路上花的时间,练成神功床上回味的时间 ^_^)Y

网友H:
刚开始大概50:50,现在大概2:98

网友I:
原先450 炸了就找老板修,一般一两天,还得看我有没有时间送过去。 现在小飞机,基本就是换件,有备用件的话几分钟。(焊接的不算)没备用件的话就难说了。现在两架+一架。易损备用件挺多的。两架一样的可以保证:无备用件也不停飞,一个字“爽”。

网友J:
玩小鸡,玩机75%,修机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