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120D02S/mcp/Gcp 小鸡最全调机资料,硬调及参数[10.24二楼更新优化篇]

楼主(2012-09-14):
从七月购入第一个小六通minicp已经接近2个月了,差不多正飞四面,对头倒飞悬停了,节骨眼上miniCP主板损坏,不治返厂了。期间入了New V120D02S。
在家里研究和折腾了几天,差不多基本上已经调试的非常稳定了,其间有SUV,顺其自然,聪少等朋友帮助,感谢之至。回头发现100-120级小鸡完整调机教程较少,所以决定把一些本人的调机心得分享一下,也对得起几位热心朋友的帮助,特别是SUVSUV耐心的为我解答了很多问题。

我想我本来就是新手,就用新手的思维模式和视觉去介绍吧,如果老鸟们有发现错误的请及时赐教,以便本人修改。

=========调机 正文===以120D02S+Devo10为例======

调机过程1: 新机到手基本流程:控上新建模型,设置基本参数。
通常新机出厂,除非是买X少完美调机版,一般都是没有仔细调试的飞机,特别是购空机,到手不经过设置和硬件调试,很难飞的很好。
对于新购买空机(或你调乱很不好飞)我们一般按如下操作:

1、开控之前,将控面板四个拨动开关及控顶部两个开关,都拨至远离你的位置,也就是面板都超上,顶部都超下。
2、开控,以DEVO10为例,进入模型菜单--选择模型,选一个空的MOD,为模型命名。退出

3、选择功能菜单,有很多选项,别着急,我们从上至下设置最基本必须的几个参数:

1)总螺距设定(集体螺距)进入第二项--舵机行程量,按左侧下键翻到螺距,默认是H100%L100%,也就是总螺距的大小。不懂没关系,将H L 均设置到45%。120这样的小鸡,经过测试,正负11度的螺距已经非常极限了。再大掉转速严重。45%约对应正负10度。设定后不管螺距曲线如何,螺距也不会超过10度。如果希望飞机上下暴力一些,可以将行程设为50%,大概螺距正负11-12度。一旦这个值大于55%,急满油飞机铁定摆尾影响动作。

(这里要说明的是,总螺距限制除了这里可以调节,也可以不动行程而在螺距曲线里通过LH点设置,效果一样。但两种方法目前有争议,按某些老前辈说法,用前面方法可以让曲线分辨率更高。)

2)、油门锁定设定(用于紧急熄火,或快速调机),进入功能菜单第五项--油门锁定,状态启用,锁定位置设为0%即可。

3)、油门曲线设置(油门杆位置和实际油门输出值之间的关系),进入功能菜单第六项--油门曲线,舵机锁定状态?选确定。

油门曲线由右上角飞行模式开关控制,从下到上为:常规模式、特技模式1、特技模式2。
a)常规模式曲线,默认为0-100斜线,指数曲线开,各点设为 L:0%  M:70% H:100%,其余四个点暂时禁用。这个曲线模式适用于新手练习航线,悬停等动作。
b)开关拨至中间显示特技模式一,指数曲线开,各点设为 L:100% M:80% H:100%。一旦切换该曲线模式,油门立即启动并迅速处于80%以上,拉下也不会停转,此档用于3D翻滚。
c)对于有点经验的,以上两个曲线已经可以完成航线、切换3D进行翻滚,但对于新手,飞行中从航线模式切换至特技模式1而不加油门修正,飞机会猛的下沉。这是由于两种模式悬停时油门摇杆位置不同,航线模式一般油门杆中点位置悬停,特技模式1一般在上半段悬停,所以航线模式悬停的油门位,切换3D后,升力不够飞机会猛的下沉,切回航线时会猛地爬升。我个人经验,可以将前面设的特技模式1曲线更改至特技模式2,而将特技模式1设置为专用于悬停切3D的缓冲曲线。将曲线设为 L: 0% M:50%  H:100%,稍后会讲螺距曲线中也有这么一档配合缓冲。
所以三个曲线分别为:航线 0% 70% 100%,特技一 0% 50% 100%,特技二 100% 80% 100%。用法讲螺距时说

4)陀螺仪设置(切换不同感度的锁尾效果),进入功能菜单第八项--陀螺仪设置,选手动设置,通道默认辅助二,开关选MIX开关,位置零:75%,位置一:70%,位置二:50%。 通常我们用位置零飞行,也就是面板上MIX开关拨最顶端。切位置一时打方向舵,尾巴转动会更快,同时锁尾的感觉定位感软。

5)螺距曲线设置(事关飞机上升动力和速度),
对应油门曲线,螺距曲线同样分为常规、特技一、特技二。通过FMOD开关和油门曲线同步切换。
进入功能菜单第十一项--螺距曲线,舵机锁定状态?选确定。

a)常规曲线,指数开,设置点L:10%,M:55%,H:100%,其他点暂时禁用,曲线图一条斜线。以上三值在前面设定了集体螺距行程45%的前提下,对应螺距应为1度、5.5度、10度左右。对新手来说常规飞行模式 初期不要在L点设置负螺距,负螺距是担心高空大风降落困难,但新手室内练习可能一紧张关油门就把脚架蹲烂了。菜单里还有个“悬停”选项,暂时选择关闭吧,是用来飞行中快速微调螺距的,以后熟悉了再说。
b)特技模式一曲线,前面说了我们要将这一档作为室外航线档或者起飞到3D的缓冲档,所以这一档依然为航线模式,只是悬停油门位较高,将曲线设置为:L: -10%,M25%,点4:65% H:100%。这里L需要负值,避免飞机大风降落困难。
c)特技模式二3D飞行曲线,将L位置设置为 -100%,M:0% ,H:+100%,从左下角到右上角的斜线。对应螺距 -10度,0度,10度。

按以上方法设置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各三档后,使用方法如下:
1、平时室内练习或者室外低空,不需要3D,就用常规模式飞行,油门杆在中间位就能悬停比较舒适习惯,降落也柔软。
2、室外高空,或者要玩3D的,那就切换到特技模式一起飞:高油门位航线模式,同样可以航线和悬停,需要切换3D时,悬停好飞机,直接拨开关到顶特技模式二即可,飞机几乎不会变高度。切换几乎感觉不到!0油门时负螺距也确保飞机大风中能顺利回到地面

备注:Devo8S控界面不太一样,这里说一下:D10上选位置曲线点L或者H,在8S上为对应选择[点设置]-100%(L位置)及100%(H位置),[输出]则是应该输入的螺距数值。

通常我们还会打开左上角RUDD开关,设定油门锁定曲线,用于调机和保险。将左上角肩部开关拨向朝你,也就是向上,进入油门锁定,进入锁定模式曲线,将L:-100%,H:100%,其余5点均设为禁用。

至此!基本必要的参数已经全部设置完了。下一步我们开始进行飞机的一些基本调节。

调机过程2:连接飞机进行十字盘及旋翼,螺距修正。
开始调飞机了,很兴奋吧,虽然我们刚才设好了控的所有参数,但是这些参数不一定能准确对应飞机的硬件状态,所以需要进一步核对和修正。
首先取下飞机头罩,拔掉飞机的电机的三相插头。避免加电调机时误伤自己。
将飞机放置在一个桌沿,将坑爹的超长垂尾放在桌沿外面去, 否则飞机主轴不是垂直于桌面的,影响后面判断

关闭控,水平放置给小鸡接电,不用插的太紧,否则下面很难拔,开控对频。对频完毕有声音提示,拨控的摇杆,舵机都开始转动了。然后将控左上角油门锁定开关拨向上,开始调机:

1、十字盘水平度调整
对频后,保持水平,轻轻拔掉电源。从下图对头,侧面两个方向看,十字盘若有明显的倾斜,那就对连接十字盘的三个连杆进行调节。我想具体怎么调应该不用我说太详细了吧,一个桌子三条腿,哪边低加长这边的腿,哪边高了,把腿放短点。。。就这么简单,具体调节拉杆长度,是拆下连杆一端旋转360度一圈或者720度两圈再装上去。基本上平就可以了。我图中的样子基本上就调平OK了。出厂的飞机一般十字盘基本上是调平的。

2、油门杆中点零螺距调节
油门摇杆置于中立点,然后将两个大桨转成下图的位置,我暂且称为“调机角度”)

从侧面察看,两桨是否成一直线,并且基本平行于桌面,垂直于主轴。如果是的话就OK,但通常可能由于主轴长短差异,装配差异,两个大桨对称的向上或向下有一定角度。这时进入控的功能菜单--辅助微调--螺距,默认为0%,调节这个值,会看到大桨对称的下垂或者上翘,调节直到两支大桨从侧面接近一条直线。相当于集体螺距的中立点。其他通道微调对小鸡无效

上述过程中,若两大桨呈一直线时,不平行于桌面或不垂直于主轴。这种情况是两桨螺距不对称造成的,需要调节桨夹拉杆,也就是最上面两根拉杆其中一支,方法:用螺距微调将某一侧桨先调至平直,垂直于主轴。然后将另一支偏高或偏低桨叶所连接的连杆调节长短,使其也平直,垂直于主轴,两桨成为直线。

3、最大最小螺距调节
保持大桨处于标准的“调机角度”将油门向下拉至最低,大桨如下图,用我们都用过的量角器,让90度线平行于主轴,量角器圆心处于大桨根部中心,可以看到大桨下垂的角度接近10度,如果这个角度大于10度,进入功能菜单第二项--舵机行程量--螺距,将前面设定的45%减小(HL对称减小),如果小于10度,则增大。直至接近10度,一般都在45%-50之间。若你不是这个区间,请检查你的量角器是否位置测试准确。

4、接收机旋钮设置
02S的接收机厂家设定了默认值,本来应该不需要调节,但是根据前辈的经验,一般设置为如下图的角度,调节要用到模型配套带的哪个塑料螺丝刀,以免损坏接收机电位器。
三个旋钮的作用说明书上有,我就不赘述了。

5、尾螺距调整
尾螺距出厂设置为,当舵机臂处于中立点即垂直于尾杆时,尾桨夹摆臂并未垂直于尾拉杆,而是有一点正向螺距,也就是当尾桨旋转时,风吹向尾巴右侧使飞机顺时针旋转,以抵消大桨顺时针旋转时带给飞机的逆时针扭力。这个也可以不做调整,但是根据前辈总结的,一般来说尾螺距调整步骤应该为:保持尾舵机在中立点时,舵机臂垂直于尾拉杆,然后调节尾拉杆长度,使尾摆臂垂直尾拉杆。 这时,尾桨螺距接近0度。

然后调节尾螺距行程,调节办法为,将飞机对频后,打方向到两边,看尾推滑块在尾轴上滑动范围,调节接受机上最右侧旋钮的rud ext行程旋钮,以滑块行程最大,但前后滑动又不会碰到波箱或桨夹为最好。不过一般这个旋钮不应小于12点方向,不大于3点方向。至此尾巴调节完毕。

至此,所有的静态调整全部结束,

调机过程3: 新机到手基本流程:飞行测试,调节十字盘连杆以使飞机悬停稳定。
沙发贴继续第三部分,飞行测试调节飞机悬停稳定性,见楼下。

楼主:
调机过程3: 新机到手基本流程:飞行测试,调节十字盘连杆以使飞机悬停稳定。
接下来就是通过悬停进行十字盘连杆的微调,以使飞机尽量的处于悬停稳定状态,四通锤子机一样的悬停不动,通常都不大可能,只要保证,飞机悬停时,不会一松手就快速往固定的方向漂移为原则。调的比较好的话,一般能脱控3秒不偏移超过半米即可。

3.1 首先进行主桨及尾桨固定松紧度调节:

主桨松紧度以 螺丝刚好锁紧到展开双桨拉直后, 侧倾飞机90度, 双桨保持平直而不会随重力自然下垂为宜.
注意是调整到恰好不下垂,而不是简单的锁紧到不下垂,是否恰当的鉴别方法最简单的是: 拉直双桨侧放不下垂,然后另一只适度力量敲打一下拿机的手,双桨大致均匀的下垂一定角度即可.
尾桨松紧度以停转后,双桨刚好能自然下垂即可

3.2 通过三根斜盘连杆调节悬停平稳度:

调节方法很简单,切换至常规飞行模式,也就是普通航线模式。启动悬停飞机,通过控制使飞机保持基本静止,松开右手控制感感觉飞机偏移方向,多重复几次,找出飞机固定的偏移方向,例如向左向后飘,则降落飞机。 调节飞机十字盘连杆。从机尾往机头方向看, 向左飘,则将左侧拉杆增长或者右侧拉杆缩短,向后飘则将最前面的拉杆缩短,每次调节以1圈,试飞再调。
若飞机偏移量较猛,可能需要调节连杆多圈才能平衡时,请一定按对称调节的原则,比如左飘严重,需要增长左侧(或缩短右侧)连杆2圈才能平衡时,你需要增长左侧1圈,同时缩短右侧一圈。否则单侧变化过大会影响十字盘本身的高度,也就是螺距中立点。同理如果前飘,则需要增长最前面连杆长度,同时缩短后面两个连杆的长度。
注意球头口有正反,旋转必须以360度为单位,而不能转180度扣回去。要耐心的多次的调节和试飞,直至飞机悬停基本上偏移量不大,则飞机算调教完成。。

重要:当你调整幅度较大,或者涉及调整的连杆较多,在调整完后,一定要重新按照前面步骤2:油门杆中点零螺距调节,重新调节一中立点确保0螺距。

基础调节篇全文完。

附上调机后稳定性测试视频两个,
长达6秒脱控飞机基本上原地不漂走的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xNzk3MzM2.html

树动花摇大风天 02S 悬停及乱飞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xODA1NzM2.html

第三部分:小经验分享篇------其他可有可无的飞机硬件优化,让你的飞机更漂亮或更可靠!
==================================================================================
本节主要陆续增补一些对飞机的小优化,改善外观和优化性能,都是一些可有可无的内容,根据自己兴趣选择。

小经验1、喷漆美化,美观并且飞行中旋翼面可见,易于判断姿态

新版的minicp和02S 旋翼都改为全黑,少了翼尖的色彩装饰,不过这个可以自己搞。
给新手的步骤:
1、买一罐7元的喷漆,颜色我个人觉得黄配黑最好看,醒目专业
2、用纸胶带,在布面上粘几下后覆盖不需要喷涂的位置,粘几下是为了避免胶膜太厉害附着在旋翼上不好清理,也可以用少量胶带覆盖交界处,其余部分配合报纸之类的覆盖。
3、将旋翼喷涂位置悬空放置,摇匀漆罐后对别的废塑料试喷,顺手后,距离旋翼30厘米薄薄的喷一层,别怕覆盖不了,干了再一层层覆盖,否则想一次性覆盖塑料底色漆膜会很厚。
4、间隔15分钟喷个两三次,放置1小时后轻轻去掉覆盖即可。边缘需要的话可以刻刀小心清理,一般不需。

小经验2、无刷供电优化,直焊电机电调,提升电池效率,降低大电流线路内阻

通常改装无刷都是用的三相插头连接电机和电调,由于电池--〉电调--〉电机这个线路属于大电流线路,电阻的差异会对动力响应、电池续航能力都有一定影响。若改为短线焊接,能改善以上情况,根据我个人改装后也有些动力上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但理论上肯定是有差别的。配合后面将会降到的电池插接件一起改装应该能起到很好效果。

改装是个细活,走线和焊接就看各人的了,我属于完美主义者,特意布线类似发动机进排气感觉,配以彩色热缩管,即能起到保护线头也看上去更专业

原来我是这样改装的,主要为了调机时有时候方便拔主电机,但实际上完全没必要,用锁定模式配合对称曲线一样调.

改装后是这样的,主板清爽多了,电调也露出来了,散热更好,重量更轻,电阻更小,也给漂亮.

降低飞机重量).75G,小意思

小经验3、120D02S电池插头改进。易于插拔,进一步降低线路内阻

飞02S的朋友肯定都有过体验,02的那个电源插头拔起来有点费劲,我刚到手时手都拔痛了,索性换掉插头,升级MINI T插
T插属于镀金大面积接触高导电率,焊接的时候有个步骤一定注意,就是剪掉电池原插头后,不要两边都剥离线头,避免大电流短路悲剧,焊接前别忘了先套热缩管,焊的时候也要焊完一根,套上热缩管,再焊另一个电极,因为miniT很小,很容易焊接中短路。

飞机上的插头当然也要同时更换哦!一样的很简单哈。焊接这种镀金插头,因为铜散热快,要用稍高一点温度先吃锡。

小经验4、给电池粘一个尾巴,避免重复扯电线造成脱焊或者断路故障

由于这些小鸡电池插入电池仓后,每次取出时,只能扯电线,我的10多块电池中有两个已经接触不良拆包维修过。其实一个简单的步骤就可以很方便的取下电池。

取电池的时候只需要揪住小尾巴一拉就出来了。

后面将陆续针对各种故障或怪异的问题进行汇总和解答=================================。

楼主:
故障处理办法整理篇: 本节内容主要陆续整理本人或其他模友的故障处理心得。
-----------------------------------------------------------------------------------------------------

故障处理 1:双桨及震动,。

双桨及震动原因:
1、桨变形:桨变形,不是说桨弯了,只要桨的边有一点点炸机引起的凸起,走形,就可能导致明显的震动及双桨。原理应该是走形的桨受更大阻力,导致升力减小,因此出现高低桨。 用指甲或硬物压平修正,甚至用牙齿咬平。都有可能解决。
2、桨夹拉杆不等长:可以拆下两侧拉杆,并排放桌上,用尺子两头分别去靠,直到不会有一根总被先推动即可,眼力好也可以目视。
3、拉杆弯曲或不同厂出产:拉杆弯曲一定会导致双桨,所以要确保无误。
4、桨的动静平衡:这个也不多说,前提。
5、主轴或横轴弯曲:如果弯了只能换。有一点点弯都不行。
======================================
解决思路:

1、排除:拆掉旋翼头组看看,给油门不震,证明旋翼头有问题;反之看大齿、主轴;
2、换:排除之后,用参照组替换有问题的零件,进一步证实问题的来源;这里要尤其注意的是,别指望替换后立竿见影解决问题,只要问题减轻,就说明有效果。多多做对比就是了。

故障处理 2:02S 尾舵机中立点抖舵问题。

据说某一批的120D02S存在新机到手后接电尾舵机狂抖不停,打方向舵就停止,回中继续抖得情况. 我的机也有这种故障.这种问题初期不影响飞行,因为飞行中舵机不在中立点,但随着磨损逐渐抖舵范围会扩大,就比较麻烦了,沙沙声听着也头疼.

处理办法:
1、拆开尾舵机,注意是拆上半部分即可,下半部分不许拆,也容易扯断线路.
2、拔掉主齿轮,取下2,3号齿轮,可以看到露出的电位器,一般抖舵是由于炭膜上油污和炭膜脱落粉末混合导电所致
3、找根牙签,戳指甲盖大的一小坨纸巾揉好,轻轻轻轻地擦拭露出的炭膜,转动电位器把露出缝隙都擦擦,
4、装好齿轮合上盖,插电不抖再装回飞机。

故障处理3:齿轮间隙不合适引起的噪音大或者动力弱续航短

飞机有时候飞久了炸多了,电机和主齿轮间隙会出现问题,间隙较大,随之而来就是尖锐噪音。另外有时候重装电机后间隙过小也会影响动力和续航,判断齿轮间隙是否合理也没有个明确的标准,一般是靠经验,但可以参考下面的图。有前辈说缝隙约普通打印纸厚度即可。

后续更新中.........

网友:
头一次发现这半圆尺还有这作用

网友:
尾波象130X

网友:
不错,楼主有心人,非常感谢!

网友A:
看了你的貼, 我要堅決 省下來的錢, 不買飛機 買多幾個好鏡頭....

D80 明顯 ISO800以上不給力
也欠一支好的macro !!!!!!!!!

网友:
好图好贴好楼主,先顶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貼, 我要堅決 省下來的錢, 不買飛機 買多幾個好鏡頭....

D80 明顯 ISO800以上不給力

我拍这些用的主要是一个600元的佳能1.8定焦,只有一张用的微距头,还有一张用的广角…所以你有个尼康1.8痰盂就够了

网友:
很用心的02s贴,内容好、截图好、排版好。支持!

网友B:
还是那个问题:
调校好十字盘水平和0螺距位置,实际飞行中飞机偏斜,不可单独提升(下降)一只舵机臂来消除偏斜
因为只抬升一侧拉杆会带来2个效果:斜盘倾斜(这是我们想要的),;斜盘高度改变
那么我们来谈谈斜盘高度改变对飞机有什么影响呢,好不容易调到的0螺距点偏了,一侧螺距大一侧小
其实按LZ的前几步调整得好,这个变化量不大,但是新手这一步往往需要多次调校(咱们也是过来人,对尾都没上过真机的人想搞清机子往哪边偏,需要很多次调校),如果长期不注意螺距中点
那么问题出现了,一个新手,调过飞机偏斜,等拉起油门,咦?怎么拉不起来?满油门不怎么给力?
呵呵,这就是常见的只顾及偏斜未想到中点的例子
其实还有更严重点的,倘若是负螺距小了,首翻过来,嘿嘿,你懂的

解决此副作用的方法有2:
1经过飞行斜盘偏斜调整(暂且让我这么叫)后,请重新做一次螺距中点调试
2抬升(下降)一侧舵机拉杆的时候,请同样圈数下降(抬升)斜盘对侧舵机拉杆以保证斜盘高度(此法不是很精确,属于懒方法)

以上为鄙人拙见,还请批评指正

另吐槽LZ:为何用螺距行程已限制在10度,却在3d螺距曲线上只开到9度?这样的话一开始在行程设9度岂不是更好

网友:
顶一下写的挺好 学习了

网友:
感謝你的經驗分享,加油!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这个帖不得不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那个问题:
调校好十字盘水平和0螺距位置,实际飞行中飞机偏斜,不可单独提升(下降)一只舵机臂来消除偏 ...

谢谢路人甲的指点,对你的建议,我说一说:

1、对于调节偏移,的确一般不能简单去调单侧连杆长度,只是一般如果十字盘按照前面步骤调平的话,这个便宜量一般本身很小,只需调节1-3圈一般绝对就不偏了,这点单侧长度变化对集体螺距中立点影响较小,不大影响飞行,但肯定会导致有少许偏移,所以我一般也是重新校正0螺距一次。我把这个补充进去。

2、我没说对侧对称调节长度的原因是,往往偏移量很小,例如左飘,那应该是左侧拉杆增长一圈,右侧拉杆缩短一圈,但这样调了,飞机很可能右偏了实际中。所以如果偏移量大就对侧微调,如果偏移量小,就单侧一圈一般影响不大。

3、螺距集体设10度行程,3D曲线只设9度,是因为,我希望普通模式最大螺距大一点,蛙跳起来更爽,3D模式螺距略小一点。为了稳定不掉转。如果通道行程量限定了9度,那所有曲线最高螺距就只有9度了,当然也需我这样不见得有意义,关于螺距曲线普通和3D模式应该的上下限关系还望你指教。

网友C:
新手學會調機比麼都重要....

网友:
照片拍的不错,塑胶件的做工啊,,,,,,,,,

网友:
很好 很详细  我再等待尾管过程中

网友:
哈哈,蛊惑楼主上六通机真是没错啊!慢慢成为调机大侠了。

网友:
必须要加精

网友B:
RE: █ 争取打造120D02S/mcp 小鸡最全调机资料,故障及图鉴

引用 楼主:
谢谢路人甲的指点,对你的建议,我说一说:

1、对于调节偏移,的确一般不能简单去调单侧连杆长度,只是 ...

我也是瞎吐槽啦
当然如果比3d还高的螺距另有用途也不错喔

网友:
谢谢你前辈指教!学习了!

网友:
量角器是两点

网友:
楼主写的很好   应该加精

写的细致 图片拍的也很好 专业水准 对我这样的新手好大帮助

支持楼主   再使劲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學會調機比麼都重要....

没错  本身新手不会飞  飞机也偏  都不知道是啥毛病 不知是自己的毛病还是飞机的毛病

所以 新手拿到飞机第一步就是调好 这么细致的调机教材要顶

话说我的mcp买来自己还没调过呢  是聪少调好的  有老手给调好不止是省事的问题  对新手建立信心 快速入门是极大帮助

我最开始的lama v4 都说好飞的东西  我连练飞 带瞎调 也是用了一个多月才能飞得差不多  差点没信心了  如果是调好的 那还不几

天就飞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瞎吐槽啦
当然如果比3d还高的螺距另有用途也不错喔

不是说有更好的用处,主要是我觉得一般都说3D螺距小一点,高转速。稳定一些。除非飞机动力非常强,能稳住的嘛,正常飞行其实按理说也不需要更大螺距,只是这个模式掉转影响不大,所以开高的满足快速爬升的虚荣心而已……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不错,要补充一下,部分参数对G CP玩家也适用,标题最好加上G CP,对拿到新机的玩家很有帮助!

网友:
楼主辛苦了,正在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要补充一下,部分参数对G CP玩家也适用,标题最好加上G CP,对拿到新机的玩家很有帮助!

已经修改了..

网友E:
我咔!楼主!网上调机文章找了不少!像LZ这般细致全面而且关键还图文并茂的帖真心没找到啊!!

谢过楼主了!先mark再回家细细拿捏~~

网友F:
我是来支持琴弦的

网友G:
楼主的相片拍的太漂亮了,我的5DII从没拍出这水平的相片,有时间一定要再试试,学习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收藏备份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咔!楼主!网上调机文章找了不少!像LZ这般细致全面而且关键还图文并茂的帖真心没找到啊!!

谢过楼主 ...

我就是上周买来02S的时候,为了调机,论坛翻了个遍,有些问题也没有找到详尽说明的。最后还是QQ上问的几个高人帮助。

所以只有亲自写一个综合调机贴,免得其他新手朋友到处找。。。至少我还有这个拍照和码字的特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相片拍的太漂亮了,我的5DII从没拍出这水平的相片,有时间一定要再试试,学习了

我也是5D2,不过真心话,自从买了5D2 镜头也多了,拍的照片就没有以前40D+1785狗头的时候拍得多了,以前非常热情,还时不时参加点比赛啥的,现在完全没有血性了。。。

网友H:
这飞机调好了,好飞的。

楼主:
主题中有一处笔误,3D螺距曲线LH值写反了,谢谢一位朋友提醒:已经纠正。并增加Devo8S界面差异说明:

“然后将右上角飞行模式开关拨至中间一档,看到的是特技模式一的曲线,我们设为3D飞行曲线,同样方法,将L位置设置为 -90%,M:0% ,H:+90%,没错就是一根从左下角到右上角向上的斜线。对应螺距 -9度,0度,9度。 3D飞行模式下,转速高,稍低一点的螺距更稳定一些,不会掉转太厉害。”

备注:Devo8S控界面不太一样,这里说一下:D10上选位置曲线点L或者H,然后设置对应螺距值,在8S上为对应选择[点设置]-100%(L位置)及100%(H位置),也就是曲线横坐标,[输出]则是应该输入的螺距数值,曲线纵坐标。

网友:
很好很详细。

网友I:
这架飞机大概多少米?

网友J:
琴弦兄太用心了!赞!  ps:可以跟华科尔拿宣传费啦!  飞机照真的好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来支持琴弦的

谢谢你的关注与支持。分享比索取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J:
琴弦兄太用心了!赞!  ps:可以跟华科尔拿宣传费啦!  飞机照真的好漂亮

上次给mcp拍那组照片也有朋友这么说。。。可惜没有钱。。。哈哈哈

网友K:
一度很难察觉,个人认为如果侧偏动了拉杆就废了,想想自旋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度很难察觉,个人认为如果侧偏动了拉杆就废了,想想自旋怎么办?

哪不调拉杆有什么别的办法?侧偏。

楼主:
引用 网友L:
ru8 u.6

没看明白。。

网友M:
按这个贴子调了机,但飞起来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按这个贴子调了机,但飞起来不行啊!

每个飞机都有不同的状态,没有固定的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 这个要按照你的飞机飞行手感来调节.我提供的只是绝对能较平稳飞起来和3D翻滚的设置, 主要给新飞机完全没法飞的,或者新手不会设置的参考。

网友:
真是新手福音啊,刚刚入mcp

网友D:
想到了再补充一点,关于CP电机齿,8T转速太低,用10T的话动作更加干脆利落。理论上转速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实际使用转速确实高了许多,干脆利落,爆*很棒,BOLT提出了CP这个问题,我现在用的就是10T铜齿来解决转速问题,.有9T齿没装也就无法比较9T使用感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架飞机大概多少米?

不带控900多

网友N:
写的清楚明白。谢谢。想给你投票来的,可显示“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杯具了

楼主:
根据这两天朋友们的反映,表示常规切3D时,飞机高度变化较突然,9月15日增加一组过渡曲线模式用于配合3D切换,对内容做了如下修订。红色部分

3)、油门曲线设置(油门杆位置和实际油门输出值之间的关系),进入功能菜单第六项--油门曲线,舵机锁定状态?选确定。
油门曲线由右上角飞行模式开关控制,从下到上为:常规模式、特技模式1、特技模式2。

a)常规模式曲线,默认为0-100斜线,指数曲线开,各点设为 L:0%  M:70% H:100%,其余四个点暂时禁用。这个曲线模式适用于新手练习航线,悬停等动作。
b)开关拨至中间显示特技模式一,指数曲线开,各点设为 L:100% M:80% H:100%。一旦切换该曲线模式,油门立即启动并迅速处于80%以上,拉下也不会停转,此档用于3D翻滚。
c)对于有点经验的,以上两个曲线已经可以完成航线、切换3D进行翻滚,但对于新手,飞行中从航线模式切换至特技模式1而不加油门修正,飞机会猛的下沉。这是由于两种模式悬停时油门摇杆位置不同,航线模式一般油门杆中点位置悬停,特技模式1一般在上半段悬停,所以航线模式悬停的油门位,切换3D后,升力不够飞机会猛的下沉,切回航线时会猛地爬升。我个人经验,可以将前面设的特技模式1曲线更改至特技模式2,而将特技模式1设置为专用于悬停切3D的缓冲曲线。将曲线设为 L: 0% M:50%  H:100%,稍后会讲螺距曲线中也有这么一档配合缓冲。
所以三个曲线分别为:航线 0% 70% 100%,特技一 0% 50% 100%,特技二 100% 80% 100%。用法讲螺距时说

5)螺距曲线设置(事关飞机上升动力和速度),
对应油门曲线,螺距曲线同样分为常规、特技一、特技二。通过FMOD开关和油门曲线同步切换。
进入功能菜单第十一项--螺距曲线,舵机锁定状态?选确定。

a)常规曲线,指数开,设置点L:10%,M:55%,H:100%,其他点暂时禁用,曲线图一条斜线。以上三值在前面设定了集体螺距行程45%的前提下,对应螺距应为1度、5.5度、10度左右。对新手来说常规飞行模式 初期不要在L点设置负螺距,负螺距是担心高空大风降落困难,但新手还没被风吹跑可能就把脚架蹲烂了。菜单里还有个“悬停”选项,暂时选择关闭吧,是用来飞行中快速微调螺距的,以后熟悉了再说。
b)特技模式一曲线,前面说了我们要将这一档作为悬停到3D的缓冲档,所以这一档依然为航线模式,只是悬停油门位较高,将曲线设置为:L: -10%,M25%,点4:65% H:100%。
c)特技模式二3D飞行曲线,将L位置设置为 -100%,M:0% ,H:+100%,从左下角到右上角的斜线。对应螺距 -10度,0度,10度。

按以上方法设置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各三档后,使用方法如下:
平时练习悬停或者航线,不需要3D,就用常规模式飞行,油门杆在中间位就能悬停比较舒适习惯。
如果你准备要玩3D的,那就起飞前直接切换到特技模式一:高油门位航线模式,同样可以航线和悬停,需要切换3D时,悬停好飞机,直接拨开关即可,飞机几乎不会变高度。切换几乎感觉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N:
写的清楚明白。谢谢。想给你投票来的,可显示“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杯具了

谢谢,你的心意已经很贵重了

网友:
技术贴!!!造福大众 好帖!!!

网友:
楼主真是太厉害了,又有技术又细心,太赞了

网友:
关注 支持 受教 学习 转载 收藏

楼主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到了再补充一点,关于CP电机齿,8T转速太低,用10T的话动作更加干脆利落。理论上转速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 ...

你说的是原厂有刷还是 05m11000kv还是M512000kv,高KV电机按理说应该用更小的电机齿才对啊。低kv高扭力的才用10T等。。。

我的是M5,我把原厂9T的都改成8T了。

网友:
好帖阿,不顶没天理
代表新手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表示做这么大篇幅真的挺辛苦

网友:
楼主太有心了。纯新手同入02S,纠结练习炸机中。好贴,有问题多交流请教了呵呵。

网友O:
七月份购入第一个小6通,就能写得这么好,真有水平,楼主辛苦了。已经给你投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七月份购入第一个小6通,就能写得这么好,真有水平,楼主辛苦了。已经给你投票了。

喜欢折腾研究……感谢你的支持

楼主:
昨天进一步测试了,尾桨螺距,在舵机臂中立点垂直时,尾桨有1-2度的正螺距可以完美解决起飞和落地时的机身旋转问题。我这里说的正螺距是指和空中锁尾时同向的螺距,一个比喻而已。

如果启动初始飞机逆时针转,增大螺距,落地后飞机顺时针跟,或者空中急下落顺时针锁尾过度,就缩小尾桨螺距。根据自己小鸡传动阻力大小,适当调节应该会很完美。

网友P:
按照LZ的办法对我的已改装了MCP机体的GCP机进行了调试,操控性能得到了很大提高,谢了。但在调试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当把机子摆成调机角度后用微调将两只大桨调到水平没有问题,可将两个大桨转180度后(前桨朝后,后桨朝前)发现两个桨出现了向下垂的角度,如果再把它调平,大桨转回原位又出现了上翘的现象,个人分析这个现象还是主轴中立点没设置好,可怎样解决就不清楚了,还请LZ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P:
按照LZ的办法对我的已改装了MCP机体的GCP机进行了调试,操控性能得到了很大提高,谢了。但在调试过程中发现 ...

我觉得可能的情况应该是 调平后, 桨夹不转,只把大桨翻180度, 大桨会出现略微下垂,再调平后,拨回180度,原来那边又下垂了,

这个原因估计是你的桨夹间隙造成的. 不是主轴中立点问题. 这种小鸡精度一般,有一点是正常的,只要爽飞了就行了

网友Q:
琴弦写的很详细,而且照片照的真棒!!

顶一个,希望你拿到测试小鸡再给我们来这样一篇超级精华贴~  给你投票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Q:
琴弦写的很详细,而且照片照的真棒!!

顶一个,希望你拿到测试小鸡再给我们来这样一篇超级精华贴~  给你 ...

评测哪是一定的,谢谢支持

网友:
呵呵,再顶,最近发现自己感度方面出错了,唉,65的低感度飞了这么久

网友R:
顶帖,O(∩_∩)O谢谢楼主。有不明白的可以问你吗?

网友P:
现在经过练习,对头、对尾旋停已基本可以了,调机后飞机也好操了很多,可调机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不搞清楚总是块心病,我的问题是在调机角度桨夹不动的情况下大桨转180度不是都向下垂,而是当一面调平再转180度后会出现上翘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R:
顶帖,O(∩_∩)O谢谢楼主。有不明白的可以问你吗?

当然可以,知道的一定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P:
现在经过练习,对头、对尾旋停已基本可以了,调机后飞机也好操了很多,可调机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不搞清楚总是 ...

你的问题,我前面回复了,不过你说有一面上翘,我觉得就奇怪了,调平后桨夹不动,大桨转180,略微下垂属于正常,桨夹有眶量的原因。但在这一侧再次调平后,转回去应该原来那侧也下垂才对,,上翘我没搞懂。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你的旋转方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知道的一定分享

你看看你的大奖调直线后,与桌面平行么??尾垂放在桌沿外,脚架贴桌面时

网友:
与尾杆平行

网友:
谢LZ,等我拍照片上传讨教。

网友S:
琴弦哥 辛苦哦 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S:
琴弦哥 辛苦哦 顶起

哟哟。。。老牛都来了。。。。你高人在这里都不咋个看得到经常,你不是参加飞行比赛了么,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哟哟。。。老牛都来了。。。。你高人在这里都不咋个看得到经常,你不是参加飞行比赛了么,咋样??

我们群论坛里比较活跃 平时帖子看的多 回复少  呵呵

国庆节才开始比赛 最近下班有空就去抓紧练习

楼主:
我一直记得你说是9月中比赛

网友:
这个好帖我喜欢!

网友P:
你的问题,我前面回复了,不过你说有一面上翘,我觉得就奇怪了,调平后桨夹不动,大桨转180,略微下垂属于正常,桨夹有眶量的原因。但在这一侧再次调平后,转回去应该原来那侧也下垂才对,,上翘我没搞懂。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你的旋转方法。。

明白了,鉴于桨夹存在间隙的原因,在调机角度将两个大桨调到旋转180度后两面下垂角度相同就行了,说明中立点对了,否则中立点就偏了。不知这个观点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P:
明白了,鉴于桨夹存在间隙的原因,在调机角度将两个大桨调到旋转180度后两面下垂角度相同就行了,说明中 ...

理解正确。。

可以适当锁紧大桨,倒过来刚好不会自由摆动为宜。可避免启动的机身摆动。

楼主:
今晚给02各个金属或塑料摩擦处,上了一种基本液态的油,声音进一步缩小,快接近mcp了。这种油是高级缝纫机专用的,博朗剃须刀的专用油也可以。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T:
這麼用心的帖子真不多見
讚一個~
不過我的MCP照著調整後,油門打到底竟然飛不起來
不知道哪裡出錯了, 只好繼續研究
樓主要是在上海就好了, 一起拍照一起玩機 , 哈哈 我也玩5D2一陣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這麼用心的帖子真不多見
讚一個~
不過我的MCP照著調整後,油門打到底竟然飛不起來

飞不起来???你看看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参数有没有搞错.   按我的方法锁定了螺距行程45%后, 螺距曲线里面就不要再缩小了哦,比如室内普通模式就应该是10 55 100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晚给02各个金属或塑料摩擦处,上了一种基本液态的油,声音进一步缩小,快接近mcp了。这种油是高级缝纫机专 ...

值得一试!~  凡士林也可以

网友U:
尾部震动太大了,求尾桨平衡方法

网友:
支持 玩02s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U:
尾部震动太大了,求尾桨平衡方法

这种问题确实太复杂了,我真没法在这里说的清除,我的尾巴也震动, 只是感觉大小而已,不知道你说的震动是什么程度...

你要具体说一下现象才好讨论.

网友:
红色头罩真漂亮

网友V:
lz的02s右倾有点严重了

网友:
RE: █ 打造120D02S/mcp/Gcp 小鸡最全调机资料,硬调及参数

楼主威武

楼主:
引用 网友V:
lz的02s右倾有点严重了

你看楼顶那个斜可能是因为风很大,陀螺自动平衡倾斜抗风的结果…。室内倾斜很少不过话说左右平衡怎么调节啊?如果斜的太多的话

网友:
顶楼主啊,先别说帖子的内容了,光是能发一个写这么多文字还图文并茂的帖子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楼主:
9月25日开始陆续在三楼 增补第三部分内容: 故障处理办法整理篇

本节内容主要陆续整理本人或其他模友的故障处理心得。

网友:
多谢楼主的分享,受教啦

网友W:
不错的技术贴子,不过好像是理论式调机,本人飞两年02S从来没用过LZ的方法,大都凭肉眼观察判断正负螺距大小间距什么的,把十字盘调水平感觉是脱裤子放屁,调得再平,飞机起飞时三轴都会跟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飞机主桨顺时针旋转时(出厂时都这样),飞起来右倾是正常的,要调也是让十字盘右倾左高右低就行了,这也只是满足了心理因素罢了,也是多费手脚的调机,小机又不是450,要那么多的调机法毛用?全凭实际情况和炸机经验调机,有人还见议我用螺距尺,我只好一笑了之,今天满心欢喜地看到楼主有脱控视频了,坐下专心地想观赏一下高手的调机后脱控是怎样的?无奈大失所望,比我的无意识悬停还槽糕,排除高度,室内风效应,和技术问题,我的脱控十秒比楼主要好多了,而且是定在那里的,偏差在1~3公分左右,稍向一边偏移都不算。当时我用的时原厂02S旋翼头系统,九鹰318A头子不行的呵呵。哦,对了,还有我用的是老02的宽式原厂桨,炸断后修复的,还有双桨呢。

楼主:
楼上的

这贴本来就是不是给你这类人看的…是给到手不知道咋玩的新手看的,你等高人大可略过。

不过不妨拍个脱控10秒偏移不到3㎝的视频,也给大家学习下。光说不练有个屁用,是吧。
还有啊,在意悬停不飘的都是尔等新手,老手都随时3D修正,谁会在意脱控飘不飘那一点点?莫非你也是另类?

网友:
引用 网友W:
不错的技术贴子,不过好像是理论式调机,本人飞两年02S从来没用过LZ的方法,大都凭肉眼观察判断正负螺距大小 ...

同感,不建议大调,出厂基本调好了。我什么都没调,飞了一个多月,炸鸡无数,没怎么调过,现在一样也可随便脱控6秒。还有锁尾,还是有点角度比较好。

网友:
新手福音,好帖  ~~~

网友:
楼主这个飞机可真是飞机中的战斗机啊。第一次见这么牛的飞机。

网友X:
随便说一句 螺距小点 不代表升力不够 小飞机陀螺效应不可忽视。大螺距反尔不稳。不对的请指教!!

网友:
好东西啊,学习了,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X:
随便说一句 螺距小点 不代表升力不够 小飞机陀螺效应不可忽视。大螺距反尔不稳。不对的请指教!!

你说的很对哈。

只是螺距太小的确飞行也有困难,升力不够,动作做起来也会有些吃力,反应不够快。
螺距合适的范围内大一点,转速低一点陀螺效应影响不大,不明显。太大了,转速抖降肯定会影响。

网友Y:
调机过程2中的油门锁定向上 是关还是开 没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Y:
调机过程2中的油门锁定向上 是关还是开 没搞懂

向上是锁定,向下是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上是锁定,向下是正常

谢谢  你的帖子对新手帮助很大

楼主(2012-10-17):
还有一些小的改装小技巧,个人认为还是很有效地,这几天忙没时间更新,等我空了就更新到沙发层。

网友:
这个好,我设置的GCP就是飞不起来,浆都是平的,没升力

网友:
确实是好东西,学习了。

网友:
新手太需要了!

楼主:
2012年10月24日更新内容,已更新在2-3楼

第三部分:小经验分享篇------其他可有可无的飞机硬件优化,让你的飞机更漂亮或更可靠!
==================================================================================

本节主要陆续增补一些对飞机的小优化,改善外观和优化性能,都是一些可有可无的内容,根据自己兴趣选择。

小经验1、喷漆美化,美观并且飞行中旋翼面可见,易于判断姿态

新版的minicp和02S 旋翼都改为全黑,少了翼尖的色彩装饰,不过这个可以自己搞。
给新手的步骤:
1、买一罐7元的喷漆,颜色我个人觉得黄配黑最好看,醒目专业
2、用纸胶带,在布面上粘几下后覆盖不需要喷涂的位置,粘几下是为了避免胶膜太厉害附着在旋翼上不好清理,也可以用少量胶带覆盖交界处,其余部分配合报纸之类的覆盖。
3、将旋翼喷涂位置悬空放置,摇匀漆罐后对别的废塑料试喷,顺手后,距离旋翼30厘米薄薄的喷一层,别怕覆盖不了,干了再一层层覆盖,否则想一次性覆盖塑料底色漆膜会很厚。
4、间隔15分钟喷个两三次,放置1小时后轻轻去掉覆盖即可。边缘需要的话可以刻刀小心清理,一般不需。

小经验2、无刷供电优化,直焊电机电调,提升电池效率,降低大电流线路内阻

通常改装无刷都是用的三相插头连接电机和电调,由于电池--〉电调--〉电机这个线路属于大电流线路,电阻的差异会对动力响应、电池续航能力都有一定影响。若改为短线焊接,能改善以上情况,根据我个人改装后也有些动力上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但理论上肯定是有差别的。配合后面将会降到的电池插接件一起改装应该能起到很好效果。

改装是个细活,走线和焊接就看各人的了,我属于完美主义者,特意布线类似发动机进排气感觉,配以彩色热缩管,即能起到保护线头也看上去更专业

原来我是这样改装的,主要为了调机时有时候方便拔主电机,但实际上完全没必要,用锁定模式配合对称曲线一样调.

改装后是这样的,主板清爽多了,电调也露出来了,散热更好,重量更轻,电阻更小,也给漂亮.

降低飞机重量).75G,小意思

小经验3、120D02S电池插头改进。易于插拔,进一步降低线路内阻

飞02S的朋友肯定都有过体验,02的那个电源插头拔起来有点费劲,我刚到手时手都拔痛了,索性换掉插头,升级MINI T插
T插属于镀金大面积接触高导电率,焊接的时候有个步骤一定注意,就是剪掉电池原插头后,不要两边都剥离线头,避免大电流短路悲剧,焊接前别忘了先套热缩管,焊的时候也要焊完一根,套上热缩管,再焊另一个电极,因为miniT很小,很容易焊接中短路。

飞机上的插头当然也要同时更换哦!一样的很简单哈。焊接这种镀金插头,因为铜散热快,要用稍高一点温度先吃锡。

小经验4、给电池粘一个尾巴,避免重复扯电线造成脱焊或者断路故障

由于这些小鸡电池插入电池仓后,每次取出时,只能扯电线,我的10多块电池中有两个已经接触不良拆包维修过。其实一个简单的步骤就可以很方便的取下电池。

取电池的时候只需要揪住小尾巴一拉就出来了。

楼主:
最后一部分故障处理篇2012年10月24日更新了两个小问题

故障处理 2:02S 尾舵机中立点抖舵问题。

据说某一批的120D02S存在新机到手后接电尾舵机狂抖不停,打方向舵就停止,回中继续抖得情况. 我的机也有这种故障.这种问题初期不影响飞行,因为飞行中舵机不在中立点,但随着磨损逐渐抖舵范围会扩大,就比较麻烦了,沙沙声听着也头疼.

处理办法,由入门群内部分朋友检验有效:
1、拆开尾舵机,注意是拆上半部分即可,下半部分不许拆,也容易扯断线路.
2、拔掉主齿轮,取下2,3号齿轮,可以看到露出的电位器,一般抖舵是由于炭膜上油污和炭膜脱落粉末混合导电所致
3、找根牙签,戳指甲盖大的一小坨纸巾揉好,轻轻轻轻地擦拭露出的炭膜,转动电位器把露出缝隙都擦擦,
4、装好齿轮合上盖,插电不抖再装回飞机。
5、还是抖得话,只有更换尾舵机,请卖家试好接电不抖发货,我的就是

故障处理3:齿轮间隙不合适引起的噪音大或者动力弱续航短

飞机有时候飞久了炸多了,电机和主齿轮间隙会出现问题,间隙较大,随之而来就是尖锐噪音。另外有时候重装电机后间隙过小也会影响动力和续航,判断齿轮间隙是否合理也没有个明确的标准,一般是靠经验,但可以参考下面的图。有前辈说缝隙约普通打印纸厚度即可。

后续更新中.........

网友:
小Jj看着还不错

网友:
LZ好人,造福模友,有大功德。

网友:
对于从小鸡入手的摩友相当有用~~顶个~

网友: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跟楼主学习,楼主拍得一手好图,码的一手好字, 帮顶!

网友:
好长尽。。LZ好有心

网友:
顶是必须的

网友Z(2012-11-29):
艰贴,第二次学习了.

网友AA:
好文章啊正好刚刚买了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好文章啊正好刚刚买了一架
对您有用就好

网友AA:
这个飞机有没有金属件升级阿。金属的好看那,有的话推荐下,谢谢

网友AB:
真正的实用精华帖!我也照着帖子设置了D10控机子还没调,多谢琴弦兄啊!

网友AC:
感谢lz的教学。。。。先收藏了。

网友AD:
刚刚入个了02S!还在路上!提前学习了

网友AE:
楼主有心人,非常感谢

网友AF:
感谢自然的推荐,感谢LZ的辛劳!

网友AF:
感谢自然的推荐,
感谢LZ的!向你学习

网友AG:
我的是D7控和MINI CP能不能按你的方法来设置和调整

网友AH:
能否加个QQ请教一下,还是不懂。。。。121952990

网友AI(2013-01-08):
这个贴子留着,会有用的

网友AJ:
好贴!!很有帮助,收藏了

网友AJ:
请问下前辈,我的D02S自从之前摔过之后,一开油就在地上顺时针方向旋,红灯不亮,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K:
又涨见识了

网友AI:
收藏留念~~~~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