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一个机身震动的故障原因,不在十大震动原因之列

楼主(2012-09-14):
昨天终于有时间折腾了,机身震动较大检查原因。采用的替换法,先后把大齿盘,主轴,单向止推轴承,大齿盘中心座都换了一遍,依然如故。

最后干脆把电机换了,居然好了,后来仔细检查,电机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电机齿,铜齿轮的硬度有限,炸鸡的时候变形了,导致震动,把原电机的齿轮换了,重新装上去,震动没了

网友A:
还没见过电机齿轮炸变形的,最多缺牙!

网友:
銅齒道致震動是首次聽說...

网友:
这个学习了,电机主轴弯了也会振动吗?表现如何?

网友:
炸鸡的时候变形了,导致震动

网友:
啥事都有

网友:
学习了,看来电机轴也要列入考虑之列

网友:
电机轴点子得多背才能炸

楼主:
电机轴一般都是硬质钢做的,受力力矩不大,很难变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见过电机齿轮炸变形的,最多缺牙!

我朋友的500直齿炸机后变成了斜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没见过电机齿轮炸变形的,最多缺牙!

之前不是有一个贴子,炸鸡,塑料大齿轮盘把电机的小齿轮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见过电机齿轮炸变形的,最多缺牙!

那是因为你还没炸出水平…

网友:
绝对有可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不是有一个贴子,炸鸡,塑料大齿轮盘把电机的小齿轮扫了。

顶你的头像

网友C:
我也遇到过塑料大齿把电机同齿扫了的情况

网友D:
疑难杂症

网友E:
长长见识

网友F(2013-09-04):
感觉电机齿不容易坏,毕竟是金属的

网友G:
同楼主遭遇,我的EP200国产的,也是电机齿不同心,导致启动时机身剧烈抽筋……

网友H:
哈哈!那你再用同样的方法吧斜齿再炸成直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