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2-09-14):
油动坦克一般多大比例的坦克才合适用,我看了俊威的1:6、1:8的全金属坦克还在用电动的,那为什么不用油动的呢?有高人得话指点下坦克模型动力的选择方面的问题,油动和电动都什么情况下最合适。还有,弱弱的问一句,1:16的能搞得出油动的吗?

网友A:
那要看你用什么发动机了 摩托汽油机大 甲醇航模机 小

网友B:
油动不适合模型坦克,就算是1:4的也不适合,你看看德国老外的1:4和1:6的无一例外都是用电动,然后加声组模拟声效,油动发动机不能模拟出真实的音效,所以基本没人采用,模型坦克电动+声组才是王道

网友C:
1比16也能搞油动的,只是有些功能要牺牲,油动的发动机和配套的传动部件相对车体来说太大,占据车体很大的空间,然后很多设备都没地方放了,再加上没有空气对流散热,行驶时需要的能量又特别大,发动机大油门开,热量积着散不出去,问题多
传动部件没有现成
全部要自己设计,加工,组装…
嘿嘿

网友D:
参考一下东方朔前辈的帖子吧!
自己在搜索那里搜“东方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