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铝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12-09-14):
我熔出来的怎么这么多渣

网友:
没熔过,你这个是国产杂铝吧,加入的东西太多。铝板也有20多元到60多元/KG的。

楼主:
6061 铝合金板的边角料,雕刻机切割完零件剩下的

网友:
温度没够吧  你没放那啥

网友A:
这熔的和土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熔的和土差不多了,,,

里面还是亮晶晶的

网友:
应该是温度低了

网友B:
杂质太多了,以前我们村来做铝盆的  也有很大渣子   当然被融化的铝都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杂质太多了,以前我们村来做铝盆的  也有很大渣子   当然被融化的铝都氧化了

如何有效地阻止氧化

网友:
要把渣滓刮掉,不过还会不断的产生渣滓,直到全部氧化,听说用食盐,不过没有试过,

网友:
好像是用硼砂吧

网友:
氧化太严重了.

网友:
温度不够,表面氧化了就阻止了里面进一步氧化,上面加石绵盖一下就行了

网友C:
火要盖过锅子口

网友D:
炉子上方盖上一个带圆孔的铁板盖子,熔液中加食盐做消泡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要盖过锅子口

感应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炉子上方盖上一个带圆孔的铁板盖子,熔液中加食盐做消泡剂。

呵呵  现在可以了,是功率不够,加食盐可以消泡?

网友:
在youtube上看加食盐和苏打做精炼和除渣剂,我也试过没什么感觉,你那渣子应该是杂物吧土什么的

网友:
用活塞铝,铸造基本无气孔。

网友:
没搞过,求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有效地阻止氧化

浮华玻璃法

网友:
看见你这个作品突然心头一亮,下一步可以DIY个氧化铝砂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有效地阻止氧化

据说在铝熔液上面丢点玻璃渣不错,玻璃的熔点和密度比铝轻,可以浮在上面隔绝空气,防氧化方面有效果

网友:
我去过铝厂,见过融铝,他们是加碎玻璃除杂质,当时没让靠太近!

网友:
要做个真空容器再熔就行了

网友:
上面要放草木灰的吧

网友E:
i9220 屏幕磕破了?

网友F:
溶化后加硼砂亮晶晶,亲自试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溶化后加硼砂亮晶晶,亲自试验过。

过几天测试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i9220 屏幕磕破了?

没有   那是G10的反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几天测试一下  谢谢

铝将要融化的时候,表层会有氧化层,就是说的铝渣子,放硼砂有助燃和清洁的效果。
我溶铝的时候是用烟煤加吹风机的。温度一定要到,你用感应加热就是干净些,注意热辐射啊,时间长了皮肤不做防护会脱皮的。

网友(2013-02-14):
哇咧..那么多杂质 损耗不小

网友:
一、选择原料要好,二、温度不能超过800C°,三、铸造前进行去气处理,四、熔化过程中要少接触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