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天7怎么设置哪吒?

楼主(2012-09-14):
新手求助 天7怎么设置哪吒?   新买的天7 ,收了二手哪吒和GPS,打开调参软件,一直提示配置错误 8,哪吒固件升级过了,软件也是最新的,遥控器也恢复出厂设置了, 还是不行,主控器的线没有插错,怎么办啊,我是新手,麻烦有个详细的教程,泡泡老师的我看过了,不过我的是天7 ,看不太懂,谢谢各位了!!!

网友:
楼下回答········

网友:
中文界面哈

网友:
还是请泡泡解答吧

网友:
我的天7设置好了,小A老师教我的

网友A:
哪吒 支持飞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吒 支持飞翼?

这个是GPS的坐标点,看看说明书就知道了

楼主:
按照DJI技术的指导,调好了,不过就是我的天7怎么设置飞行模式,和智能方向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4765 看这里,看这里

嘿嘿。。。。泡泡老师,那怎么设置失控保护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GPS的坐标点,看看说明书就知道了

用不起 哪吒 没见过 说明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泡泡老师,那怎么设置失控保护呢

有教学视频还叫不会,那谁来教我呀
认真上NAZA教学第五课,举一反三,设置你的第五通道舵角,

网友:
看说明书吧。不看说明书,你最后的结果也是炸鸡!

网友:
遥控说明书哪吒说明书各看5遍,再看不懂还是不要玩了,自己摸索

网友:
为什么 有泡泡老湿 小A 老湿 咋没有我包包老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