锈住的电机皮带轮如何拆卸

楼主(2012-09-14):
前段时间买了台二手的西湖512-2A的台钻,可是电机是三相的,买了个变频器,后来发现是坏的。打算把皮带轮拆下来买个单相电机,可是皮带轮锈住了,用拉马都把轮边缘拉变形了也没拉出来。有谁知道在不破坏电机的情况下拆卸皮带轮的好方法

网友A:
喷灯加热皮带轮,喷WD40,再上拉马

网友B:
再买个变频器,,,,,,,,,,,,,,,,,,,,,,,,,

网友:
震动,,加热,冷冻,,,,,,冲击,,,,,,加柴油,,,松动剂

网友C:
拉马的顶丝旋紧后用锤子敲打螺杆头部,震动震动,再旋紧,再敲打螺杆头,反复旋紧、震动,就能卸下来,不能用蛮力的。

网友:
用 美德孚强力松动剂就可以拿下

网友D:
市场上卖的很多松动剂就是煤油加氟利昂  WD40假货非常多

网友E:
想法泡油里,没办法就喷上油然后用塑料袋套上。放几天也有点效果。

网友F:
拉马拉上劲,拿煤油或柴油泡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灯加热皮带轮,喷WD40,再上拉马

上喷灯会不会把电机毁了,安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买个变频器,,,,,,,,,,,,,,,,,,,,,,,,,

变频器已经损失160了,再买个变频器就超过台钻了,台钻才花了550元。变频器是开关电源坏了,零件上都是绝缘胶根本看不清型号,也没图纸不好修,只要不是开关变压器坏掉修理也是可行的,就是不好找台达S系列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马的顶丝旋紧后用锤子敲打螺杆头部,震动震动,再旋紧,再敲打螺杆头,反复旋紧、震动,就能卸下来,不能 ...

谢谢指点,我只敲过5、6次没效果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市场上卖的很多松动剂就是煤油加氟利昂  WD40假货非常多

这就是问题所在,假货横行,造成真货难觅,皮带轮50元,有的松动剂就超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法泡油里,没办法就喷上油然后用塑料袋套上。放几天也有点效果。

也是个思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拉马拉上劲,拿煤油或柴油泡几天。

可以试试,谢谢

楼主:
展示一下我的破台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