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M+1.2G图传,为什么还要失控?

楼主(2012-09-14):
拉锯测试的时候,走到二十几米的位置,就没戏了,再继续走,又可控制。像是闪断。控是6EX,接收机是日冠的。
图传
为1.2G柏通。
先接的动力电,再接的图传电。
有遇到过的嘛

网友A:
测试的时候遥控器天线全部拉出来测试的吗?接收机和图传发射距离是多少?

网友B:
接收机离图传发射有多远?
推荐用PCM接收机

楼主:
天线是拉出来完了的。
我的载机是冲浪者
接收机,放在飞机头部,挨着电池。天线从旁边一个孔出来,从机身一直到尾翼。 接收机,安装在飞机电机座后面的位置。

网友C:
二十几米失控,很有可能是天线断了,哈

楼主:
但是后来我把图传关了,就这样飞,我目测超过20米还是一直在飞没失控过。
6EX+日冠接收机,做FPV,1公里之内能行么?

网友D:
个人觉得 还是检查下 天线 (发射 接收 ...所有的 天线)
我的RD8000 就是 手拿着 控 晃 飞机 就 抖 后来发现是控天线 问题

网友E:
◥█▄▃▁
...◥█☆█▅▄▃▁▁▁▁▁▁▁▃▄▅00▅▄▁
〓▇█████拿分专用灰机████████████▅▄▃▁▁▁▁▁
〓〓〓█████████████◤

网友E:
我也是6EX+日冠接收机,这个是ppm模式干扰很大,136pcm接收机 毫无压力,建议楼主不要这样搞,ppm的接收机我只飞95块钱的白斩鸡

网友F:
我的天8 72M 伯通1.2G毫无干扰

网友G:
1KM内应该是没问题了,估计是天线断了

网友H:
我的6EX控和146接收飞过1300米,后来有次60米失控。原因不详。再后来700米飞丢飞机,
建议楼主要多方面找原因再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