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用4025可以么?

楼主(2012-09-14):
想把X5电机配成4025可以么?

网友:
台湾有人上过4035的

网友:
上过4025-1100KV,暴力要多少有多少。但电池要4500-5000mah才耐操.

网友:
有想法,楼主上了4025之后发个帖子给大家看看哦

网友:
1100KV,比原厂配置高太多。建议换合适齿数的马达齿。

网友:
4025-1100KV配13T动力齿,转速:22.2X1100/120X13=2645

网友A:
4025不是有890kv的吗

网友:
GAUI X5
Scorpion HKIII 4035-500KV + 13T
70A HV ESC
JETI BEC
TANK POWER 22.2V 2650MAH 30C

不过要换 X5 Formula 头罩才放得下 12S 的电池...

网友:
有人改4025 1100KV,发图发视频

网友:
你们都想干什么?都想上火星了啊!改这么暴!

网友:
太爆了,会解体的

网友A:
楼主到底改的怎么样啦,大家等着看呢

网友:
装4025-1100KV 功率有2200W,而4020-910KV,因为要使用8S才有最大功率,所以用6S实际只有1440W左右。这功率上的差距700多W呀~不是盖的~
不过相对的电耗上可能就大太多了...

楼主:
准备入4025,890kv

网友:
感觉原厂动力+X5的轻量化机身  已经很充沛了  改4025 对电池压力太大

网友(2012-10-17):
4025,890kv改了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