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品站里掏了个泵,想用小车床上。。。。。。

楼主(2012-09-14):
不知道是什么泵,能用来泵送冷却液吗?
知道行家看看啊!看图

网友:
汽车喷水泵12v能用

网友A:
能 压力有点高

楼主:
刚看了背面,这个带压力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 压力有点高

没注意看这个,压力确实高了。
降低电压不知道电机会不会发热?电机外壳是塑料的

网友:
不太好改吧

网友:
汽油泵挺好用的吧?这个不适合长时间开机。

网友:
隔膜泵,压力挺高的,噪声也挺大。

网友:
4.8KG,压力不高。

网友:
一个压力就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捡了个打气泵直接角磨机杀开,电机12V不错,

这个要是给杀开,只有在回废品站了

网友:
这个是膜片泵,用在车床冷却水循环上完全没问题的,我就在用,但是要把铁渣滤掉

建议在淘宝或者本地买一个这样的东西,不贵,效果很好

网友:
看你的泵和我的差不多,它大概是8V起动,24V最高电压,3分钟左右可以打满一桶放在2米高的15升水桶

网友:
实在想用,就接个3通用。1路上机头,1路直接回桶。用回桶流量控制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