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楼主(2012-09-14):
用禅思云台安装在装有ACE ONE飞控的飞机上配合使用;现在遇到问题如下:

     第一:禅思云台模式为方向锁定模式飞行画面出现很明显的左右摆动;故跟ACE ONE的锁尾陀螺有关!有名的金鱼尾!所以拍摄出来的视频就算很稳它有左右摆也是不能用的!所以这个档位基本用不上;这个希望能得到贵公司的重视

     第二:用FPV模式飞行的话是禅思云台的水平是不平的;不知道是不是出厂的校准备问题还是怎样?不过我自己将ACE ONE的IMU的一侧用牙签垫高了0.02MM所以现在水平是可以暂时得到解决!那么这个 也不是什么长久的办法 所以看看DJI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在从新校准禅思云台的水平!那么禅思云台在FPV模式下遥控器的控制是不受控的;所以也是很少用!!!!!!!

     第三:非方向锁定模式可以解决金鱼尾的问题;视频画面左右也不在摆了;但只能直线飞行拍摄如果飞机有方向改变就需要控云台了;要不然很容易就出现了飞机的脚架!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蛋疼的问题!

             群里有部分模友都上了直升机+ACE ONE+禅思Z15!相信也都会有同样的问题!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还没有升级到这个配置!在一边观望中!!!!!!期待可以解决

网友:
ace one 手动模式锁尾不好,不过增稳模式还可以,用的是bls254

网友A:
不仅仅是直升机,用s800飞也有这个问题,我还以为是飞得不稳的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仅仅是直升机,用s800飞也有这个问题,我还以为是飞得不稳的问题哦

我用的FUTABA  的  255   !!!但我觉得这个不管尾舵机的事情 金鱼尾是公认的!!!但我想可以不可以外接第三陀螺仪  这样可行不?不知道有没有模友这样用的!!!!!

网友A:
ace one可以外接陀螺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仅仅是直升机,用s800飞也有这个问题,我还以为是飞得不稳的问题哦

S800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e one可以外接陀螺仪的

应该有人试过外接陀螺仪吧?至于使用第三方陀螺仪会带来什么新问题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e one可以外接陀螺仪的

我听说是可以用的!怎么接线我想弄清楚!还有仔细想想先问问朱工有没有什么好法子先

网友:
开始先看看!之后在了解!靠谱了在买!

网友:
S800一样蛋疼。 只有一种方向锁定模式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