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天地飞7

楼主(2012-09-14):
提示:

网友A:
切换 模型
请仔细 阅读说明书
应该在 通用设置 里 模型选择

网友B:
基本上的遥控都有10组数据吧?

网友C:
按住遥控器下面左手面竖着排列的四个按键的最上面一个按键开机。然后里面有提示选择机型,你自己换第2个或者其他机型,但是要注意机型模式,貌似默认是直升机的,你要把模式换成固定翼模式,在关机开机,就换了第二个模式的了,想换回来,就按照刚刚的做就行了
我习惯做好一台飞机的时候先给飞机编号。。。例如我现在飞翼是2号机,我会写上个2号,之后控就选第二个模式,这样不会乱,不然你不编号,就算你会换模式,有时候你也会忘记哪个模式对应哪一台机的

网友D:
仔细读说明说吧

网友E:
照着说明书设置很简单的,我现在就用着天七。

网友F:
天地飞还是不错的

网友G:
2007年买的天地飞6A,还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