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MO1V1和普通钢材用铜焊怎么就焊不了呢?

楼主(2012-09-14):
今天用铜焊想把CR12MO1V1和普通钢材焊接在一起,发现普通钢材铜可以焊粘住,CR12MO1V1这一边怎么焊不上呢?沾了再多的铜焊份(硼砂)都没有用

网友A:
前者是耐热钢,奥氏体体临界点高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者是耐热钢,奥氏体体临界点高的多。

那怎么焊接好?

网友:
先加热前者,然后一起加热,热量集中于前者多点。让两者都达到相变温度。没哟实验过,但可以肯定的是CR12MO1V1可以铜焊。

网友B:
CR12MO1V1,,,,模具钢焊接性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12MO1V1,,,,模具钢焊接性能不好,

完蛋了,今天开裂了

网友:
晕,钢材和铜焊接属于异种材料焊接,主要是控制融合比,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方式?氧乙炔?是没法焊的,即使能焊接也没法掌握融合比,而且会产生冷、热裂纹,过不了多久要就要裂开或断开!

网友:
用(银焊条)磷铜焊条试试钎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