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做数控切断刀,铣了一个长6mm、宽3mm、深12mm的孔

楼主(2012-09-14):
为了做数控切断刀,用小强铣了个长6mm、宽3mm、深12mm的孔,2mm的刀一路提心吊胆,不过还好,一切顺利,没有断,成功铣出来了。不知道有没有这样试过的朋友,说说自己的的方法。

网友:
数控切断刀?,,,,,,,,,,不明白怎么用

网友A:
如果是我的話
會用3mm過中心的銑刀
先用銑刀鑽12mm深
然後移動0.2-0.3mm再鑽
直到6mm的尺寸
最後開高速修一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的話
會用3mm過中心的銑刀
先用銑刀鑽12mm深

是不是将这种情况总结为:钻比铣效率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的話
會用3mm過中心的銑刀
先用銑刀鑽12mm深

插铣,这个要专用刀才有好效果,一般刀用来插铣会加快侧刃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的話
會用3mm過中心的銑刀
先用銑刀鑽12mm深

也是好方法,不过用3毫米刀的话R角会比较大一点,在我这里R角大了的话切断刀的强度有点打折扣。

网友:
做的不错,有时间上机试试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这没少费时间吧

网友:
看来下一步怎么做???加紧固螺丝???   在吧高速钢刀弄断。。。磨削???
为什么不也夹数控刀片????

像这样。。。。。。。。。。。。。。。

网友:
先用钻头打两个或者三个孔 在铣的话 省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