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 3GX 突然翻侧炸机求解。急!急!!急!!!

楼主(2012-09-14):
前两天炸鸡后换了三轴和大浆后试飞,推油门觉得大浆有点抖动,也没在意,继续慢慢推油门,飞机还没离地突然翻侧炸机。
后来检查不带大浆的话舵机不抖,带了大浆后舵机就会发抖。换了3个新舵机还是抖,大浆平衡过的,无双浆,机身震动也不大,舵机修正方向也是对的。是不是3GX坏了啊?

最新结果,不是3GX的问题,换了3个全新的410M。飞了几十个起落,一切正常了。

网友:
先飞上去

网友:
恐怕是你炸鸡以后振动很大吧,导致3gx误判炸鸡,如果换了新舵机仍然抖动,先排除振动吧

网友:
3gx 有个什么补偿的方向你弄反了 还有舵机接线也是有顺序..

网友:
查查电调的供电系统 看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A:
检查一下舵机供电部分,上次我朋友碰到和LZ一样的问题,亚托套机,舵机DS410M换DS95后,起飞侧倾 炸机N次,后来加了BEC供电后就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舵机供电部分,上次我朋友碰到和LZ一样的问题,亚托套机,舵机DS410M换DS95后,起飞侧倾 炸机N次,后来加 ...

舵机电压6V正常,DS95需求的电流大,所以要加UEBC,我只是用原厂的41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3GX 的BUG。

什么BUG .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电压6V正常,DS95需求的电流大,所以要加UEBC,我只是用原厂的410M.

只是个例子,你参考一下!!!

网友:
我之前遇见过这样的问题。我的问题是,装机尾管插太里面了,传动轴是弯的,转来扫堂造成振动,到一定转速时飞机自己侧翻。飞机右侧翻肯定是振动问题,左侧翻一定是机械问题。

网友:
除了震動,還是震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舵机供电部分,上次我朋友碰到和LZ一样的问题,亚托套机,舵机DS410M换DS95后,起飞侧倾 炸机N次,后来加 ...

450加BEC要单独供电还是共用一电?

网友:
自動翻,可能是3GX 的自動修正給弄相反了!

楼主:
冒着再次翻的危险又飞了六块电,调了副翼和升降的感度,感觉是副翼感度的问题,以前我是调到最大的,现在调到中间明显好了很多,但侧飞急停还是有点小抖。没办法解决的话凑合着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