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接10毫米的铁板,用什么规格的电焊机啊?

楼主(2012-09-14):
焊接10毫米的铁板,用什么规格的电焊机啊?麻烦各位师傅给推荐下,多谢了

网友:
什么焊机都可以吧,就是快慢问题,按焊接标准10mm要开坡口焊接,好像还没有焊机可以一次性焊透10mm。这方面知识不是很全,我砖头扔出去,楼下的抛玉。

网友A:
q235钢板10mm厚,用二氧焊,打破口,留0-2mm钝边,板间隙0-2mm,单面焊双面成型,打底焊120a,盖面160a。
应该没问题
也可以打底焊,盖面,然后后面清根,再焊一遍。
标准的要注意焊接电流不能大,否则热影响区太宽,做机械性能试验的时候不过关。
一般要做正反180度弯曲,v型缺口冲击,拉伸几个项目。
在正面要注意两边摆动,保证融合。
反面清根要干净。

网友B:
楼上专业,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专业,正解!

其实我是会说不会焊,
我们单位的焊工十个有九个过关
如果我来焊接,十次有十一次失败。

手工焊,3.2的焊条也可以的。只不过要多一遍
以前单位都是5mm焊条,打底一遍,盖面一遍,盖面的时候电流280上下。
然后背面清根,再焊接
不过这是生产中的不和规范的做法。也是常用做法。如果做试验,基本都不可能合格。
我所认识的焊工基本都会生产中加大焊接电流,以增加焊接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q235钢板10mm厚,用二氧焊,打破口,留0-2mm钝边,板间隙0-2mm,单面焊双面成型,打底焊120a,盖面160a。
...

此人是监理

网友D:
10MM的铁板,能烧3.2焊条的焊机都可以买,3.2焊条容易买到,5KG大约30元,很多根,够你脱N层皮了

推荐用WS200T型号的焊机,氩弧焊/电焊条两用,大约850元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人是监理

猜错了
我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单位做焊接工艺评定,前前后后折腾了好长时间。
从工艺拟定,到焊接试验,到机械性能试验,到焊工培训,折腾的焦头烂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MM的铁板,能烧3.2焊条的焊机都可以买,3.2焊条容易买到,5KG大约30元,很多根,够你脱N层皮了

二师兄正解。行家。
如果家用,买一个普通的逆变焊机就行。
小作坊,买手工焊氩弧焊双用的。
如果是工厂,有量的话,二氧焊的效率最高,费用最低。

网友E:
没接触过厚板焊接,俺只会点表面功夫。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没接触过厚板焊接,俺只会点表面功夫。

你的“表面”功夫可是超一流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的“表面”功夫可是超一流啊

“高深”的还望兄弟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q235钢板10mm厚,用二氧焊,打破口,留0-2mm钝边,板间隙0-2mm,单面焊双面成型,打底焊120a,盖面160a。
...

刚刚看了焊接工艺,原来我记错了电流。
赶快发图更正,上面说的部分关于电流的是错的,其他的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高深”的还望兄弟多多指教。

说反了吧老大。
以后我得和你请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反了吧老大。
以后我得和你请教哦。

俺是真不知道厚板的焊接工艺该如何安排好,兄弟谦虚就是不想教俺啦?

网友:
虚心向老师们学习。

网友:
是否开破口 多大钝边  什么坡 口    u  ?v ? 是否需要单面焊双面成型  问题很多实际问题实际做

网友F:
250a以上的都可以。10mm左右的板最容易焊了

网友G:
这么厚的钢板,最好是400A以上的焊机,功率小了不顶事。

网友H:
不少于11kw的焊机.最好有22kw的。

网友I:
先在两块铁板边开30度左右的坡口,两块板之间留2MM的缝,接缝处要垫高4MM左右(焊接变形后就平了,不然的话焊接后凹肚子),先使用J422 2.5MM的电焊条打底,再用3.2MM或4.0MM的电焊条焊4---5层,就OK了。

网友J:
又不是銲壓力容器
隨便銲銲就成了
一般人1要作JOINT很麻煩的
10MM平銲一般我電流用100A,3.2MM的銲條
銲條角度大一點,後手銲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