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升级固件问题!

楼主(2012-09-14):
请问大家!!怎么试都是”固件下 载到本地失败“ 多少次都不行?这是咋回事啊?
还有 ATG 600 4轴 配 2814 900KV  基本感度 和 姿态感度大家都设置多少,今天首飞 上天一切正常副翼 升降 都好使  猛打了几下方向舵然后就失控了 动什么都不好使机架在空中是倾斜的, 手动模式也不行,只能看到他慢慢飞走。

网友:
上边提示你了 你现在用的这个软件和要升级的固件不匹配

楼主:
1.6 版本的也是一样 提示下 载到本地错误, 而且版本不匹配才会提示升级。

网友A:
ATG中心版 碳管和管夹以及电机架自己线切割做的。电机也是朗宇的2814  900KV  现在飞行重量2.2千克 5200  3S杂牌电留空7分钟 落地电压3.78V。 除了有风稍晃外无风可以钉钉子。 升级新固件后感度全是100。 飞走了? 遥控器没设置失控保护?手动都没有反应应该是接收机失控了,跟飞控没直接关系吧。四轴又不是直机玩3D为何要猛打方向舵呢?

网友:
飞走了?好好描述下当时的情况,让大家帮着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G中心版 碳管和管夹以及电机架自己线切割做的。电机也是朗宇的2814  900KV  现在飞行重量2.2千克 5200  3 ...

失控保护已经设置绝对设置正确,猛打方向是为了看到反应速度毕竟第一次上天得了解他的性能,谁知道猛打方向后失控。猛打其他都正常就是打方向后失控。空中80米直拍到地。
失控是指 飞控不受控制,只是打舵没有反应或是迟缓的很。关控没有自动返航也许卫星数少当时是3红闪。

网友:
飞走?那你怎么升级呀?又捡回啦?

楼主:
当然捡回来了,5,6个朋友帮我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