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不专业的问题

楼主(2012-09-14):
2套固定翼用KV1400外转,30A电调想安装到75厘米双桨玩具船上面有问题吗?

外转电机用自制马达座,类似固定翼安装方式安装,由万向节连接硬轴输出。

网友:
KV太低太低了。。  我是门外汉随便说说哈~

网友A:
2套电机,做双发?kv低配个大桨。

网友:
75CM配双大发?

网友B:
多大的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套电机,做双发?kv低配个大桨。

kv代表电压转速吧,感觉飞机上动力很大了,要配多大的桨啊,毕竟船只有75c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的电机啊

就是固定翼用的外转子电机,比船用的短一些

网友:
你不追求速度的话应该可以,追求速度最好用内转电机,你75MM的船起码要36以上的电机

网友:
可以,但外传冷却是个问题。还有双发,转向是混控还是装舵机,都要考虑。速度应该不是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kv代表电压转速吧,感觉飞机上动力很大了,要配多大的桨啊,毕竟船只有75cm

750mm的不算小了

网友:
什么都没看到,顶贴、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