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真直升机大桨的问题

楼主(2012-09-14):
问什么真的直升机大桨跟航模的6通直升机一样?
6通直升机的大桨为了做特技,倒飞正飞所以大桨两面的弧度是一样的。为什么真机的大奖也是这样?像玩具直升机那样有向下弧度的岂不是效率更高?

网友:
真机也要玩3D

网友:
现在不是哪哪都流行3D的嘛

网友A:
咳咳,非3D直升机是靠大螺旋桨(很宽),而真机如果用大螺旋桨,重量会很大的!而且真机不可能像小鸡那样随时升油门,降油门,这样速度太慢了,不如直接改变螺距那样快速

网友:
大桨两面的弧度?什么意思啊

网友:
变螺距才能精准控制飞机上升下降

网友B:
真机就是变距直升机,不要以为不能倒飞就是4通

网友:
说实话理论我很差、只能这样大致说下。具体看技术帖
4通机都是不能改变桨的角度的,所以桨要做出这个弧度来。
6通机是可以变距的,也就是飞行中桨的角度是不断变化的。

网友C:
常见的6通机大桨是对称翼型, 这样在飞3D时能保证相同正负攻角时产生的升力是一样的, 真的直升机以及一些航拍用的桨, 不一定是对称称翼型的, 用来提高效率, 不过离得远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咳咳,非3D直升机是靠大螺旋桨(很宽),而真机如果用大螺旋桨,重量会很大的!而且真机不可能像小鸡那样随时 ...

有弧度的大桨也可以边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见的6通机大桨是对称翼型, 这样在飞3D时能保证相同正负攻角时产生的升力是一样的, 真的直升机以及一些航拍 ...

原来叫对称翼呀。专业。

那为什么航拍机和真机不像玩具那样像风扇叶那样弧形的,那样升力不是更大?也可以边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机就是变距直升机,不要以为不能倒飞就是4通

变距跟几通道有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弧度的大桨也可以边距吧

那样変距还有意思了么- -不是角度越大升力越大,过大的角度反而会让转速变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距跟几通道有关吗?

没啥太大关系,通道越多实现的功能也就越多,如果六通遥控器,你把四个通道拿来飞行,另两个拿来干别的也可以,不过変距是至少要6个通道

网友:
真机一般用平凸桨,桨的截面类似固定翼机翼截面
3D直机一般用相对较宽的双凸桨,也叫对称桨,为了让同样大小的正负螺距下产生的升力相等,也有一些改的像真机用的是平凸桨,且翼面较窄

网友D:
"像玩具直升机那样有向下弧度的岂不是效率更高?"

可能大家想的太专业了。

我理解LZ的意思是:
"他不明白为什么真机的大桨在静止时是向下弯的,是否因为要求高效率而设计的?"

我感觉是:
真机因为要载人负重,所以本身不能太重,够牢固就可以了。
而钢质大桨软而轻韧,不易折断。起飞时更会微弯向上,有自稳作用。

陈伯

网友:
真機靠槳葉交替變更攻角實現全方位動作,和6通飛機的工作原理相同。
跟能不能飛3D有毛的關係。。。。
這貼真該發到新手學堂去。。。

网友:
据我所知 如果真机倒飞 因为主旋翼的强度问题 会直接砍到尾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咳咳,非3D直升机是靠大螺旋桨(很宽),而真机如果用大螺旋桨,重量会很大的!而且真机不可能像小鸡那样随时 ...

正解

网友:
曲面桨的加工难度更大生产成本更高

网友:
确实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玩具直升机那样有向下弧度的岂不是效率更高?"

可能大家想的太专业了。

你的意思是?能再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玩具直升机那样有向下弧度的岂不是效率更高?"

可能大家想的太专业了。

我补了图片了,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不做成像风扇那样弧形的大桨?不过你的回答給了我提示。直的大桨才能纵向弯曲,真机的大桨起飞是的确向上翘。

网友:
好像是说这种翼面在改变攻角的时候气动点基本不变

网友E:
1,模型3D特技机用的是准对称翼型,上下弧度相同。一部分模型3C机和真机采用非准对称翼型,为的是提高升力,原理就和固定翼机翼一样。
2,风扇所用的扇叶设计为的是静音,你可以想象潜水艇的桨。
3,4通机的转速低下,只能靠加大扇叶面积达到一定升力,6通模型机动力富余,翼型走的是灵活路线。
4,像风扇那样的扇叶效率是很低的,与空气摩擦面积增大,真机因为旋翼材料问题,只能靠增加旋翼数量来提高升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1,模型3D特技机用的是准对称翼型,上下弧度相同。一部分模型3C机和真机采用非准对称翼型,为的是提高升力, ...

复LZ:

醉酒驾车兄的解释已经最清楚不过了。

陈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补了图片了,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不做成像风扇那样弧形的大桨?不过你的回答給了我提示。直的大桨才能纵向 ...

复 幽林 兄:

一百年前仍在研究中的直升机设计,其中就有用像放大了的
船用螺旋桨(也像静音风扇叶)。但因效率不高而失败了。

陈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距跟几通道有关吗?

目前的4通模型直升机都是不能变距的,
从原理上讲是否变距与通道真的没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需要你完全可以定制一台4通的可变距的模型直升机来,但可以肯定操作习惯大不一样了。